[STM32F0] ADC单通道采集 DMA ,采集到的数值是0xfff

楼主(2020-11-09):
stm32f030f4p6  PA0引脚接 的 热敏电阻,发现读取的ad值一直是最大值,也不变。发现主函数逻辑没啥问题,问题出在ADC采集的地方,可能会是配置问题。大佬们,来看看。

网友A:
1、确认下硬件电路,通道别搞错了。
2、电源都接好,包括VDDA;
3、注意启动前做校准;
4、核对下配置,注意采样时间别太短

网友B:
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时钟配置,我感觉你的时钟配置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