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亮LED灯

楼主(2020-11-09):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开盒亮LED灯
       11月8日晚上收到的21IC邮寄的 PIC18F57Q43 CuriosityNano  ,今天就此开箱展示下DEMO。
       包装盒里的一个防静电袋装排针和一袋里装DEMO此次的DEMO焊盘孔是交错的,直接插进去,很紧,在做简单实验时是可以免焊针脚的吧?
下图是盒子,插好排针,并连USB线的图片:
     连接好USB线后接到电脑USB口,然后打开电脑里已安装的MPLAB X  IDE  5.40版本软件,然后按下图片所示顺序进行操作即可:
最后点击“Finish”完成一个工程的建立,接下去可以进行项目代码的编写;
即然是第一个程序就写个最简单的吧,就只有一行手写代码,其它由 MPLAB X IDE软件的MCC插件来完成。
在写代码之前先要把此PIC18F57Q43 CuriosityNano 的相关LED灯线路了解下,不然无法写。
下图就是部份原理图:
       由此原理图可知道就是把MCU的RF3  pin输出低电平就可以把LED0灯点亮。
      首先,点击MPLAB  X IDE里的MCC插件,然后软件会弹出对话框显示文件保存位置,依自己所需选择放置如下图所示:
然后可以对DEMO的系统时间钟源进行选择,这里不再写出,接着就是配置RF3管脚输出,其次是生成代码,如下图所示:

    在软件的工程栏里选择MAIN.C进行代码编写,如下图:
然后就是按下面所示图进行编译下载: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LED0即DEMO按键旁边的LED亮起(黄色灯),如图所示:

网友A:
很详尽的分享

网友B:
感觉PIC8位单片机编程挺简单的,这么容易就可以点亮LED,其实能点亮LED,后面再加些功能也就是类似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