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3)——互易和单向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11-09):
在《电路原理》中有个互易概念以及相关定理,在此同样作为一个相关基本概念。

楼主:
单向同样是《电路原理》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注意上述例子。

楼主:
上面给出了互易和单向的概念,注意其ABCD参数行列式的值,其分别为1和0。一般可以介于其间,即存在非互易且非单向。

网友A:
大师,这个太简单了,用不着博导教授上,电工就行了:

互易定理的适用范围或应用场合:
物理学、力学、声学、电磁波、电子电路

互易定理的任务:
处理物理系统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对称角色。

互易定理适用的电路:
线性和非线性的子类。但是初级电路理论只研究线性时不变电路,研究生课程才会接触非线性电路。

初级电路理论中只能包含什么元器件才有可能满足互易定理?
答:RLC+理想变压器+耦合电感

基于两端口的互易定理:

Z21=Z12
y21=y12
h21=-h12
h21‘=-h12'

互易定理的证明:
使用特勒根定理即可。

楼主:
互易意味着可交换。譬如,电压U激励端口1在端口2得到短路电流响应I,反之一样。

楼主:
那么单向意味着一端变化而另一端可以不变。譬如,上例中U2和I2变化,而U1和I1可以不变。

这里特别注意如果Ro=0,那么U2必须随U1变化,但是I2随意。

楼主:
单向概念在《信号与线性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A:
这些内容,是《电路原理》的范畴,和《信号与系统》之间,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