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AC7811上移植RT-thread

楼主(2020-11-09):
硬件环境:AC7811 demo板软件环境:keil 5.23

在keil下面已经有了RT-thread的CMSIS包,但直接用于AC7811上还是需要做一些修改的:
首先在board.c中,将SystemCoreClockUpdate()函数注释掉,并将_SysTick_Config()调用的SystemCoreClock修改为SYSCLK_FREQ,因为AC7811中未定义SystemCoreClock这个变量,但在AC7801中定义了,可以不用修改。然后在最上面添加头文件#include "system_ac78xx.h"。
void rt_hw_board_init()
{
    /* System Clock Update */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ystem Tick Configuration */
    _SysTick_Config(SYSCLK_FREQ / RT_TICK_PER_SECOND);

    /* Call components board initial (use INIT_BOARD_EXPORT()) */
#ifdef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_components_board_init();
#endif
再来实现我们的main函数,此时main函数已经只是RT-thread里面的一个线程了,我们可以在mian函数中添加自己新的任务。
#include "ac78xx.h"
#include "ac78xx_debugout.h"
#include <rtthread.h>

int main(void)
{
    InitDebug();
    while(1)
    {
        rt_thread_mdelay(500);
        printf("this is man func\r\n");
    }
}

顺便附上代码以及keil平台的使用文档。

网友A:
哎谢谢 暂时用不上不过先收藏一个先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ac的其它板子好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ac的其它板子好兼容吗

一样的,和平台应该无关,如果是在AC7801上的话应该只要注释掉SystemCoreClockUpdate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谢分享 学习了技多不压身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使用经验

网友E:
暂时用不上先收藏一下

网友F(2020-12-17):
是移植的nano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移植的nano版本吗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