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产品由422通信变更为485通信应该考虑哪些指标参数的解答

楼主(2020-11-09):
A:现在有一个产品的通信方式想由422通信变更为485通信,想请教各位同行以及TI的工程师我应该考虑哪一些因素?比如速率?

Q:485 是由422演变而来的,所以很多电气特性都相同,比如差分信号,长距离传输,能够很好的抑制噪声等。
如果比较二者的具体差异的话,比如共模电压范围,拓扑结构也不一样,422总线只能一个drvier,多个receiver,而485 允许多点通讯。

A:应用场景是这样:一个485设备对应一个485设备,没有其他节点,只是通信方式变化。 可以麻烦您给罗列一下,除了节点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方面吗?

Q:其他方面主要:
1.共模电压范围,RS422 的共模电压范围为+-7V,RS485 为-7V~12V。
2. data rate , RS485的速率要比422高。
3. Driver的输出电压范围Vod大小。 RS422 的Vod=(V+)-(V-)的电压绝对值范围为2~10V,而485 为1.5V~5V。
4. receive的输入阻抗, 485的输入阻抗为12Kohm,422的输入阻抗为4Kohm。

A:85芯片选择了贵公司的一款ISO1430,电路的基本情况是:ISO1430逻辑侧采用5V供电;总线侧连接一个485设备(THVD1450,并且在A与B之间串联120欧姆0402电阻),采用5V供电。 想再次请教您在满速率12Mbps,ISO1430这一款芯片的功耗该如何计算?

Q:关于ISO1430的功耗在e2echina.ti.com/.../577442
关于TVS的选择,我们要选择TVS的stand off 电压Vwm大于芯片的共模电压,即Vwm>=12V。
根据TVS的传输特性,过了stand off电压之后,阻抗减小,电流上升很快,当电压达到钳位电压Vclamp时,开始钳位,TVS吸收电流。Vclamp的大小不大于能够承受的最大安全电压。
所以我们在选择485应用时TVS的选型,Vwm>=12V, Vclamp电压范围可以在25V·35V之间。

网友A:
直接用转换器的话 还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吗

网友B:
是的 如果不考虑的话 有可能就会烧掉芯片了

网友C:
这两种通信都只是一个电压范围

网友D:
一般而言是不会超过范围的

网友E:
关于它的功耗是如何确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