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Q24610芯片使用问题汇总

楼主(2020-11-09):
BQ24610芯片在插入适配器后,芯片IC就很烫?
A:BQ24610芯片在插入适配器后,芯片IC就很烫,没有接入电池,PG的灯亮了,其他引脚的信号都没来得及测量就关电源了,因为芯片太烫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外围电路跟推荐的电路基本一致,是layout布局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Q:建议用热电偶测试下温度,顺便告诉一下你的输入输出电流,Layout图也可以贴出来看看。

A:REGN的电压测到是1V,这是芯片坏了吗

Q:REGE正常应该是6V吧,按照数据手册来看,确认下。

REGN电压异常,芯片可能已经损坏

网友A:
layout图能看出来什么呢

网友B:
量一下当时发热的电流

网友C:
REGN电压 是指的什么电压啊

网友D:
如何确定它的布局呢

网友E:
这种芯片配套的是什么适配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