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FAQ 模拟前端及传感器类

楼主(2020-11-09):
模拟前端及传感器类(共17条问答,由TI 专家委员会成员 Haroad Chen 整理提供)
1. 我们所佩戴的可穿戴设备在运动时,是否具备抗干扰算法?如何保证续航能力?
答:抗运动干扰算法确实很重要,同时也需要很好的传感器数据来支持。TI不提供相关的算法,但我们和合作第三方一起支持客户。

2. TI 可以提供传感器算法吗?
答:目前TI不提供相关算法,需要客户自己开发。如有业务需要,TI可以与合作的第三方提供支持。

3. 如何提高心率检测准确率,人体有汗液就不准了。如何改善?
答:如果是光电PPG来测量,汗液可能造成更多光的反射,造成较大的DC信号偏移。TI 的AFE4404可以支持算法提供的实时校准,来降低DC的影响。

4. 可穿戴设备多久才能拥有医疗级测量精度?
答:我们已经有很多客户采用TI的产品做出的可穿戴设备已经通过了CFDA, FDA 医疗方面的认证。

5. 针对可穿戴应用的ECG心电测量,ADS1291和ADS1292哪个更适合呢?
答:TI有整个系列的ECG 测量AFE的产品,支持从1导到12导,和呼吸监测,PACE监测功能等。是用ADS1291还是ADS1292,主要取决于你是需要采几导的心电。如果是单导,ADS1291就可以。

6. 请问有呼吸监测么?
答:TI 的 ADS129XR可以提供呼吸监测功能。详细可参考: 查看详情

7.如何验证AFE44XX的精度?要TI来校准吗?
答:一般来说,精度和很多因素相关,如光学、结构、光电管的大小、AFE的性能等。客户在调试时,可以先把工程样板连到TI的EVM上,进行实时数据的分析,结合寄存器的设置,来实时优化。

8. 帮助分析一下AFE440x系列的应用选型考量
答:建议参考 查看详情 ,有非常详细的对比。

9. AFE4404和AFE4405的功耗表现怎么样?
答:在正常工作状态下,AFE4405本身的电流在200uA左右。主要电流消耗是在LED上,主要取决于LED的开关频率和占空比。相比其他的模拟前端而言,TI的AFE440X在LED的控制方面非常灵活,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

10. AFE44XX集成模拟前端可同时测量心率和卡路里消耗?AFE4403/04/05 工作温度范围在-20~70度,在更低温下,比如-30度影响测量精度?
答:FE440X主要是测量PPG信号,不能测卡路里。在低温如-30度时,建议用AFE4490,可以到-40度。但在-30度是,皮肤和血流的影响应该更大。

11. TI有别的ECG的方案吗?
答:TI有非常丰富的ECG AFE产品及方案。从1导到12导 都有,详细可以参考:查看详情

12. LMT70的工作范围多多少?
答:测温范围是-55 - 150度。工作电压范围是2V到5.5V。 详细可以参考LMT70数据手册:查看详情·

13. LMT70怎么代替NTC应用在体温计中,怎么防止在测温头中,是不是会测温不均匀?
答:一般来说,NTC是需要一个高精度的电压或电流源。LMT70直接输出和温度成比例的电压信号,对电源的要求不高由MCU的IO口供电即可。对于测温是否均匀,主要是需要测温头有良好的包裹,LMT70在测温头中也需要有导热胶很好的包裹。

14. LMT70工作时功耗多大?
答:<12uA。详细可以参考LMT70数据手册:查看详情

15. LMT70测量体温主要用于测量什么部位的体温?怎么解决传统水银温度计测量不方便,尤其是婴幼儿不配合的问题?如果要做成动态体温监测的话,有没有方案呢?
答:LMT70是接触式体温计,为了准确,我们放建议在腋窝下。一般来说,LMT70的封装非常小,可以用导热胶,放进很小的金属帽里面,再贴着皮肤测温。

16. 目前可穿戴设备的心率监测,一方面受制于穿戴设备佩戴的正确性,另外持续监测的话功耗太大,TI的新的方案有没有针对这些问题的改善措施?
答:正常工作是,AFE4405本身的电流在200uA左右。主要电流消耗是在LED上,主要取决于LED的开关频率和占空比。相比其他的模拟前端而言,TI的AFE440X在LED的控制方面非常灵活,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

17. DRV2625能不能用于偏心轮小马达?可否控制转速?
答:可以的,其实强度就是对应到转速。

网友A:
TI 官网提供的技术资料非常丰富,  关于信号处理的算法,  在 DSP 资料中也有很多介绍

网友B:
目前这种算法是公开的吗

网友C:
冬天在体表测温很不准 但是如果不在体表的话 又真的很不方便

网友D:
强度和转速是什么对应关系啊

网友E:
呼吸监测是通过什么来进行监测的呢

网友F:
医疗级测量精度有相关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