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变的SPWM问题

楼主(2020-11-09):
由于项目要求,要做一个正弦波的SPWM逆变器,现在准备用STM32F103来做,
思路:
  1、输出H桥,左侧桥驱动用50HZ基波,右侧桥驱动用频率22K调制波。
  2、关于SPWM波形产生,准备用面积法,正弦一个周期取200个点,用定时来取正弦数据,大概100US取一次正弦数据。
3、关于PID稳压思路,准备用AD采样LC滤波后的电压,然后来调整调制波的占空比,来稳定输出电压。

现在有几个问题不是太明白:

1、关于50HZ基波/22K调制波的时序问题,如现在正弦值取200个点,正周期,打开50HZ上管(下管关闭),然后通过定时取0-100个正弦值,当取101-200的正弦
值时,关闭50HZ上管(下管打开),是不是这样做,还是说不基波50HZ不用这样切换,直接取正弦值时,就直接输出基波了(基波50HZ及调制22K为互补波形)。

2、AD采样输出电压,然后做PID算法稳定输出电压用,一个周期内的输出电压都要采样,还是只是采样正周期或负周期时的值呢?
如采样正周期,采样的值最后通过算法后改变正弦0-100输出对应的占空比,反之,负半波采样改变正弦101-200时输出对应的占空比呢?

有做过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 STM32 高级定时器的介绍,  其 PWM 功能就是针对这方面的应用的

网友B(2022-08-31):
50HZ基波/22K调制波的时序问题,如现在正弦值取200个点,
这样你的载波频率应该是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