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部分中文没有 求助MPLAB X IDE 新建工程出现的编译问题

楼主(2020-11-09):
之前没有接触过PIC的单片机
因为工作的需要,使用PIC12LF1501,
今天查了一遍网上的教程,
安装好IDE和 编译器之后,
新建了一下工程,
编译始终出现这个问题,换过老的版本V5.00,也是这个样子

CLEAN SUCCESSFUL (total time: 25ms)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SUBPROJECTS= .build-conf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D:/PIC/demo/demo.X'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dist/default/production/demo.X.production.hex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D:/PIC/demo/demo.X'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31\bin\xc8-cc.exe"  -mcpu=12LF1501 -c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I"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31/pic/include"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main.c
make[2]: ***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Error 1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invalid_argument'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wha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error: clang frontend command failed with exit code 3 (use -v to see invocation)
(908) exit status = 1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105: recipe for target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failed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D:/PIC/demo/demo.X'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90: recipe for target '.build-conf' faile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D:/PIC/demo/demo.X'
nbproject/Makefile-impl.mk:39: recipe for target '.build-impl' failed

BUILD FAILED (exit value 2, total time: 1s)

楼主:
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啊,,
这个学习资料还真不好找 orz

楼主:
然后我点击了一下进去这个XC.H头文件 出来

没有这个头文件,我查了一下根目录

网友A:
建议使用代码配置器MCC来生成代码的基础框架,然后再添加自己的代码,这样更容易些。

网友A:
如何使用MCC可以参考大家的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代码配置器MCC来生成代码的基础框架,然后再添加自己的代码,这样更容易些。
...

使用MCC来生成工程文件吗?
那我遇到的问题是我单片机选择的编译有问题嘛?还是说我选择生成.c的头文件不对应这个型号
请问PIC12LF1501有例程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A:
    如果使用MPLAB X IDE来编辑项目代码,编辑器能够自动识别硬件的。在MPLAB中新建工程项目,然后再进入MCC中进行配置并生成程序的基本框架代码,这样建立工程项目直接编译是不会出错的。我没有类似您手中的硬件,所以无法生成参考例程。

楼主:
这个软件汉化,我装的这个中文版怎么和别人的不一样

网友A:
    打开view菜单,试试选中相应的窗口:

楼主(点评):
我这边也使用了MCC 创建了文件, 但是编译之后还是出来了在头文件处的感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使用MCC可以参考大家的评测。

使用MCC 配置初始化文件,然后工程自己生成了几个文件之后
再次编译还是出现了几个问题,
感叹号出现在头文件处,
不知道和头文件的路径是不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MPLAB X IDE来编辑项目代码,编辑器能够自动识别硬件的。在MPLAB中新建工程项目,然后再进入MC ...

我下了论坛里面其他人的工程文件,就是 CuriosityNano 的测评程序,
打开工程之后发现,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换了一台笔记本装了最新的MPLAB X IDE和 XC8编译器 ,能编译成功

然后台式机,下载了一个旧版本的XC8编译器,,,编译成功了。

网友B:
可见是你之前软件的安装有问题。

网友C:
试着把c99改成c9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