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 1、开箱及搭建开发环境

楼主(2020-11-09):
    收到开发板,开始开箱及搭建开发环境测试下板卡。

    一、开箱

    1.1、外包装

    1.2、开发板

    1.3、仿真器

    1.4、板卡和仿真器连接图

    二、搭建开发环境

    2.1、下载安装软件
    安装集成开发环境MounRiver Studio,官网地址:http://mounriver.com/ 下载软件
    安装,一路NEXT到安装完成。

    2.2、创建工程项目
    2.2.1、打开软件

    2.2.2、选择创建工程

    2.2.3、选择芯片型号

    2.2.4、创建完成后,自动生产工程项目文件

    2.2.5、编译工程
    软件生成工程文件后,先来编译下项目
    编译成功,没有报错,下面在项目上修改要测试项目。

    三、点亮LED灯
    在上面的项目上,修改文件来测试GPIO驱动LED灯。

    3.1、硬件电路
    LED1和LED2指示灯,需要跳线连接到开发板上,需要自己选择要测试的MCU端口,这里我选择PA0和PA1。

    3.2、修改的代码

    3.2.1、main.c
int main(void)
{
        u16 i;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Init_LED();

        while(1)
        {
            led2on();
            led1off();
            Delay_Ms(250);
            led1on();
            led2off();
            Delay_Ms(250);
        }
}

    3.2.2、led.c
  1. #include "debug.h"
  2. #include "led.h"

void Init_LED(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3.2.3、led.h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define led1on()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fine led1off()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fine led2on()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
#define led2off()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

void Init_LED(void);

#endif

    3.2.4、项目工程文件

    四、程序运行

    LED1和LED2交替点亮。

网友A:
谢谢分享【开箱及搭建开发环境】

网友B:
哪里拍的?洒家也想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里拍的?洒家也想玩!

你好,目前可以通过这链接进行申请http://www.wch.cn/services/request_sampl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