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SPI2用DMA传不了16位的数据

楼主(2020-11-09):
弄了两天,实在搞不掂。
如下配置 SPI2  DMA1  CH5 发送16位的数居。
比如我发 0xA0F5  它就是发了: 0x00F5 和0x00A0

为什么啊??
void SPI2_DMA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DMA初始化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NVIC初始化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使能DMA1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SPI2 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SPI2  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SPI2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SPI2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Bout(12) = 0;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SPI_NSS_  Hard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1;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L3GD20_SPI_RDR;//(u32)&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PI2_DMA_DAC_T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PI2_DMA_DAC_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PeripheralDataSize_    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DMA_MemoryDataSize_     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使能DMA1通道5中断,注意一定要是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使能SPI2 DMA发送功能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使能SPI2 DMA发送通道
//        SPI2_ABI_Read_Write(0xff);//启动传输
}

/*********************************************SPI2 DMA中断*******************************/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5)==SET)
                {
                                DMA_Cmd(DMA1_Channel5,DISABLE);
                          PEout(0) = 1;
                          PBout(12) = 0;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SPI2_DMA_DAC_LEN);                         //恢复DMA指针,等待下一次的接收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5))));   //PCB板上标TP1
                          PEout(0) = 0;
                          PBout(12) = 1;
        //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5);
                }
}

真的试了无数次了。为什么啊!
感激帮忙!

网友A:
可以的,你做成联合体,然后进行调试,或许就可以叻

网友B:
首先 STM32F1的spi 支持8位 或 16位模式的。

你说传输不了16位, 8位格式可以实现否。

明天我找个F1的板测试下。

网友B:
我用stm32f103开发板 测试了下,你可以参考下: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uint16_t  Data_TX[]={0x1234,0x2345,0x3456,0x4567,0x5678};
uint16_t  Data_RX[5]={0};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uint16_t  Data_TX[]={0x1234,0x2345,0x3456,0x4567,0x5678};
uint16_t  Data_RX[5]={0};

  /* USER CODE BEGIN 2 */

   SPI_RESET_CRC(&hspi2);

  HAL_DMA_Start_IT(&hdma_spi2_rx, (uint32_t)&hspi2.Instance->DR, (uint32_t)Data_RX,5);//rx

   /* Enable Rx DMA Request */
  SET_BIT(hspi2.Instance->CR2, SPI_CR2_RXDMAEN);

  HAL_DMA_Start_IT(&hdma_spi2_tx, (uint32_t)Data_TX, (uint32_t)&hspi2.Instance->DR, 5); //TX

  /* Enable Tx DMA Request */
  SET_BIT(hspi2.Instance->CR2, SPI_CR2_TXDMAEN);

   /* Enable SPI peripheral */
    __HAL_SPI_ENABLE(&hspi2);

  /* USER CODE END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