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UART

楼主(2020-11-09):
本帖介绍UART的使用。首先新建工程:

设置时钟为64MHz:

选择UART1,波特率为9600,8位数据,1个停止位,无校验位,无串口中断,printf重定向:

根据原理图设置引脚:

开启TMR6,定时1s:

重写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以实现每秒打印一个数据。在程序开始运行时打印Hello World: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对上位机是有要求的。在文档《PIC18F57Q43 Curiosity Nano Hardware User Guide》3.1.2Virtual Serial Port (CDC)有介绍

一开始没注意,随便使用串口软件,结果没看到数据。
感谢网友gejigeji521推荐的串口软件。最后实验成功。

网友A:
必须要勾选DTR吧。

网友A:
不多,定时器操作。

网友B:
大哥 你的开发板虚拟串口能够通过这个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