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UART1收发数据

楼主(2020-11-09):
开始测试CuriosityNano板串口通讯。采用MCC代码配置工具实现。昨天晚上没装MCC打算参考手册配置寄存器实现,结果没能成功,(最后发现是PPS设置错了),还是老老实实安装MCC来配置。

首先新建工程
然后选择编译器。

设置工程目录

新建工程完毕打开MCC工具,首先设置系统时钟,采用内部高速时钟64MHZ

选择添加UART模块。配置基本参数。

配置串口的引脚。我这里串口1接收配置为RC7,串口1发送脚配置为RC2。板子的CDC虚拟串口默认的是接的RF0和RF1,
我的电脑上板子的虚拟串口用调试助手打开提示错误。
所以打算用USB-TTL模块接这两个脚进行测试串口功能。

配置好串口后点击生成代码。然后编译无错误。

加入以下收发代码。进行测试串口收发功能。

硬件连接如下:将RC7接USB-TTL模块的TXD RC2接USB-TTL的RXD

最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看现象。收发数据一致,串口收发成功。

发现MCC代码配置工具还是挺好用的,挺省事的,以前使用pic16系列单片机都是对照手册一个个寄存器配置。太费时间了。

网友A:
MCC确实非常好用,配置代码非常方便。

网友B:
太棒了,我现在还没有搞明白开发平台。感觉开发平台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C确实非常好用,配置代码非常方便。

是的 不过还是没有st的STMCubeMX那么好用 还有改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棒了,我现在还没有搞明白开发平台。感觉开发平台有点难。

这个平台还好吧,你可以去下载IDE开发平台指南手册,这样应该容易入手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平台还好吧,你可以去下载IDE开发平台指南手册,这样应该容易入手些 ...

这个平台在哪里下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