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ADC测量电压

楼主(2020-11-09):
接上一篇串口收发,本帖测试ADC转换,测量电压功能的实现。
建工程以及配置时钟串口等这里不再重述。可以参考我上一篇。

直接打开MCC选择ADC模块进行配置。选择ADC模块,然后我们这里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所以要添加FVR模块。

再配置ADC时钟,采样次数,参考电压源。
设置参考电压值,这里我们设置为2.048V,因为芯片采用3.3V供电。

选择输入通道,这里开启两个通道进行测试。

完成以上步骤后点击生成代码。然后添加我们的测试代码。如下

再准备一个50K的可调电阻,接到板子的3.3V与GND之间 调节一个电压出来,然后给ADC进行测试。我这里将板子焊接到了洞洞板上,方便后续的测试。

用万用表测试这个点电压值为0.85V。

编译下载代码到板子进行测试,看测试结果为854mV。相差不大。我这里为了方便测试ADC采样次数设置的比较少。其次也没加软件滤波。

测试ADC就到这了。主要注意点是基准电压FVR模块的设置,其次是基准电压要小于芯片供电电压,我们板子芯片供电是3.3V,所以基准电压4.096V这个我们就最好不用,用这个做为参考的话也是最大3.3V满量程。也就是VDD的电压。
后来发现板子的虚拟串口能够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了,所以我还是使用了板子的虚拟串口进行通信。省去了USB-TTL模块。

网友A:
这个很棒,很赞,很赞,楼主用的是什么平台进行开发,keil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棒,很赞,很赞,楼主用的是什么平台进行开发,keil支持吗?

我用的是MPLAB X IDE v5.45  keil 不支持pic系列单片机开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MPLAB X IDE v5.45  keil 不支持pic系列单片机开发

在苹果操作系统可以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苹果操作系统可以开发吗?

可以的  支持mac系统 可以去官网下载对应的安装包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支持mac系统 可以去官网下载对应的安装包就是了

太棒了,你的开发板是从哪里申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