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Part3:王小琪之下载程序的三种方法

楼主:
如题,按照官方现在给出来的信息来看,下载程序到CH32V103里面应该有三种方法,而且都是需要将hex文件下载进去。全部都需要用到WCH-LINK仿真调试器,SW下载仿真调试功能和串口功能。无论用到哪个功能,电源和GND都是要连接的。

1.WCH-LINK的SW下载功能+MounRiver Studio

下载成功

2.WCH-LINK的串口下载功能+WCHISPTool
注意事项:
  • BOOT0 接 VCC, BOOT1 接地, 通过串口(PA9、PA10)或者 USB 接口连接 PC;
  • 打开 WCHISPTool 工具, 选择相应下载方式, 选择下载固件, 勾选芯片配置, 点击下载;
  • BOOT0 接地, 重新上电, 运行程序。

按照说明提示“获取设备信息失败”,这个目前还没下载成功。

3.WCHISPTool用USB下载,

说实话,第三种下载方式理论是可以实现的,因为WCHISPTool下载方式里面有一个USB,但是我没太搞懂应该怎么连接,应该如何下载,有搞懂的小伙伴欢迎交流一下~
集成开发环境MounRiver Studio官网:http://mounriver.com/
WCHISPTool工具下载链接:http://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_exe.html

PS:对于boot0和boot1的配置关系,什么时候拉低,什么时候拉高,目前还没太理解,之前在STM32里面也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当代码里面将SW或者JTAG引脚被禁用了,这样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就需要将boot0给拉高,重新下载一个SW引脚没有被禁用的代码,然后再将boot0给拉低就可以了。估计这个板子上作用也差不多,至于为什么用串口下载代码也要修改boot0,boot1的电平,后面还要花点时间研究一下。

楼主(2020-11-10):
电脑端可以识别到link,然后用杜邦线将TX和RX短接,可是串口却接受不到发出来的内容,初步估计是link的串口部分出问题了。我换一个其他的usb转串口模块可以接受到数据。@WCHTech2
,或者是不是我哪里操作有问题。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1304-1-1.html?_dsign=f4e0bef5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看看Boot0和Boot1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点评):
BOOT0和BOOT1是连接正确的。我单独测试WCH-LINK发现串口都接受不到发出来的数据,我觉得是link出问题了,你看我楼层回复的消息。

网友A:
关于使用USB下载方式,找一根公对公的USB线,一端连接电脑,一端连接开发板即可进行下载

网友B:
datasheet上面已经说明了自举选择方式和自举的原理,

楼主(点评):
多谢了,看样子这个boot的配置确实和STM32差不多

网友C:
你好:
无论是串口下载还是USB下载,都是芯片的ISP下载方式(仍然是运行代码)。
而Link下载属于调试通道,由与内核模块通讯实现下载。

引脚的boot0和boot1是芯片上电或复位后的运行区域选择引脚。
boo0=0,芯片上电或复位运行用户代码(区域),即大部分人进行的编程;
boot0=1,boot1=0,芯片上电或复位运行系统存储代码(区域),一般都是厂商出厂内置的固件代码放在此区域,包含ISP的下载功能。

所以使用ISP下载,要先选择boo0=1,boot0=0进入ISP功能下载代码,然后改变boot0=0,复位或重新上电运行用户代码。

楼主(点评):
谢谢你,解释的很详细。我之前用STM32有遇到过SW或者JLINK下载脚被禁用了,好像就是用跳线帽更改boot0的电平方式实现重新下载代码,这个原理还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