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C8T6可以无缝替换stm32F030C8T6吗.

楼主(2020-11-10):
公司之前的项目是stm32f030c8t6做的.
看资料.硬件管脚是pin2pin的.
软件工程是keil5, stm32的标准库开发的.
替换的成hk32f030c8t6不知道需不需要修改.
求大佬核实.

网友A:
需要修改头文件,你看一下航顺的官网,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方便给个链接吗.
官网没找到修改的方法

网友B:
不行,通讯有问题

网友C:
我也是直接更换后,可以烧写系统。功能运行,就是不能和电脑通讯。

网友C:
我的电话18603114689,贵公司的技术人员可以随时联系我。解决问题后开始采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行,通讯有问题

我也是不能通讯,您那边是否已经解决了。是否可以分享!谢谢!!18603114689 范旭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不能通讯,您那边是否已经解决了。是否可以分享!谢谢!!18603114689 范旭东 ...

是什么情况下和电脑不能通讯?
keil5 仿真连接不上?

网友D:
好像是通讯会出现问题。没有办法直接替代的。

楼主:
我用keil5 ,st标准库文件开发,st-link 仿真器.目前工程不修改直接仿真OK.
但是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用PA9 PA10烧写程序还不行.
在研究中,技术支持太少.

网友E:
大部分的功能可以直接用,但是有部分功能(引脚复用,DMA等)不能直接用,底层的地址被改了,和ST的不一样了

网友F:
需要替换一下头文件,但是有人说可以直接烧写

网友G:
如果无缝替换的话,岂不是要被ST告了,必须要更改一些设置,里面有很多地方还是有差异的,需要好好注意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