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90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加入WE社区&寻找最值得你get的小确幸,分享即得红包哦!

楼主(2020-11-10):
#有奖活动# 喜迎二姨家新伙伴,加入WE社区,分享最值得你get的小确幸

活动时间:11月10日-12月10日

在这个秋风气爽、落叶缤纷的11月,二姨家迎来了新的合作伙伴-WE~

作为欧洲领先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商,WE为全球客户提供24小时免费样品交付,免费EMC解决方案和技术培训,快速的原厂本地化销售技术支持以及原厂拆包销售等服务。
本次入驻二姨家,WE为大家带来工业,车载,通信和医疗领域最尖端的应用和产品,内容可谓丰富到了极致。
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surprise不止于此~~
首次见面,WE还为大家带来惊喜福利,在规定时间内参与活动,分享你的小确幸,还能获得一份惊喜礼品哦~

活动参与步骤:

第一步:阅览WE技术子站

第二步:查找你觉得最有价值的内容并截图,如产品、参考设计、技术**等

第三步:将截图回复至本帖,并辅以理由,字数不低于30字

活动奖励:
活动结束后,系统将随机抽取100位用户,发放10元论坛打赏哦~~

we的板块在哪里啊 没找到

网友A:
互联照明平台提供的一个模块化开发套件,可以无线控制两个开关通道,其四个组件非常适合开发照明系统的开发。加上平台的开发环境支持,还支持RTOS,此套件可大大节约开发人员的开发成本和时间,。

网友B:
工业环境的大功率无线电力传输技术是如何做到几百W的呢?小线圈,手机端最大也就20-30W了  那么大的功率 电流 如何传输?安全性 可靠性 可持续性如何保证呢?我对这块很感兴趣,却有不是很懂。感觉这未来会是个很有潜力的领域。

网友C:
WE-MAPI 全球最小的合金电感,虽然是小,可是无焊锡及点焊焊接点,实现最高可靠性,最高电流处理能力,自屏蔽结构实现最优 EMI 性能,同类别最低 AC 和 DC 损耗  | 温度稳定性表现优秀,其中的温度稳定性和小尺寸是最值得注意,因为产品设计里面温度和结构最让人头疼,这个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的设计问题,很好的实现了客户的开发意愿,很厉害的技术。

网友D:
选择合适的电容器技术、功率电感、开关频率和半导体——相
较其它因素——对于提高具有相对较高输入和输出电流的
DC/DC开关转换器的效率至关重要。一个高效的开关转换器以
及使用它的终端产品需要符合所有必要的 EMC 标准方可上
市。这通常意味着输入和输出端必须另外加装合适的滤波器,
以降低EMI。然而,如果输入和输出电流较高,则很难在滤波器
的效率、尺寸、插入损耗、成本以及实际性能水平之间作出平

网友E:
那么小的线圈能承载这么复杂的环境?未来在高压电路远程输电起到至关作用。如何有效保证复杂天气下断电自恢复能力很期待提供解决方案。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Edward.Li@we-online.com) 感谢您的关注 首先,线圈本身并非有多大的机关(当然,我们的产品使用了Litz线,Q值很高,转换效率很强) 但是无线充电的优势,在于没有外接接头,电源部分可以做完全的密封。 也就不再存在常规产品的插头的腐蚀,氧化等等问题。 公司主页:www.we-online.com 选型软件:http://www.we-online.com/redexpert

网友F:
在这几年间,无线充电市场蓬勃发展,无线充电标准趋于整合,并且不断有新的供应商和新产品涌现。
ANP070的无线方案有以下优点,可让我们快速开发跟上市场。
 可从低功率灵活扩展至超高功率(十瓦至数十千瓦)
 谐振电路和整流器中的电流为正弦电流,具有良好的EMC 特性
 MOSFET 在零电压下开关,效率非常高,超过 90%
 可轻松扩展适配多种不同的电压/电流
 可通过改变开关频率使输出电压高于或低于输入电压
 可调节输出电压 可在接收器和发射器之间传输数据

网友:
低温磁导率降低,高温磁导率升高,环境温度降低时,电感的感值随之降低,因为磁导率降低了,同时电感的饱和电流会变得更高;反之亦然。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 (Edward.Li@we-online.com) 感谢您的关注。 确实如您所言,磁导率会随温度而产生变动,从而影响感值。 此现象可能在冬天的北方会更加的明显。 不过,对于磁导率,初始随温度升高而变大,但当温度高到一定程度后,其也会急剧下降至1,此时温度称之为居里温度。

网友G:
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升降压设计使用了6层双面布局印刷电路板;具有400 kHz开关频率;同时功率电感电流纹波30%;使用了具有较低的Rdson、Rth和ESL封装紧凑型60V MOSFET及1Ω栅极串联电阻。

网友H:
这么详细和具体的USB接口设计方案,让新手也能够快速入手相关设计工作,而且能够做到有理可依,**内有详细的设计步骤和设计细节,以及测试数据和结果,

网友I:
最近刚接触车载电子,对于EMC这一块的关注多一些,优化后的升降压顶层布局图,指明了DCDC优化设计的方向,争取很快过EMC检测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 感谢您的关注。 对于EMC问题,我司可以进行整改的支持。 如果您有需求,可以联系我们,也希望可以合作愉快。 Edward.Li@we-online.com 同时,我公司有较多EMC器件供您选择,如下供您确认: https://www.we-online.com/catalog/en/pbs/emc_components

网友J:
实践中,显然无法完全防止干扰发射,因此抗干扰具有严格的要求。有很多细节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

如果 USB 控制器的输入/输出不够对称, USB 信号将出现共模干扰。不满足HF/EMC 要求的布线,寄生电容和缺少阻抗匹配会产生共模干扰。电路设计(USB 滤波器)不恰当,滤波器影响信号质量和/或插入损耗太低。接口设计(插座、壳体)不恰当,接地较差会降低线缆的屏蔽性能,滤波器接地参考欠佳。USB 线缆非对称,屏蔽不良,且接地不佳。线缆降低信号质量、对外辐射且对外部干扰没有足够的屏蔽衰减

网友K:
选择合适的电容器技术、功率电感、开关频率和半导体——相较其它因素——对于提高具有相对较高输入和输出电流的DC/DC开关转换器的效率至关重要。一个高效的开关转换器以及使用它的终端产品需要符合所有必要的 EMC 标准方可上市。这通常意味着输入和输出端必须另外加装合适的滤波器,以降低EMI。

网友L:
现在工业照明很多都存在过度照明的情况,即无人使用的区域存在持续照明,浪费能源。如果互联控制照明平台能达到智能化识别,按需提供照明的话,会节约很多能源的浪费。

网友M:
今天刚好看到WE可以为全球客户提供24小时免费样品交付,免费EMC解决方案和技术培训,快速的原厂本地化销售技术支持以及原厂拆包销售等服务。吸引我去看看,正好我看到有关电机驱动的参考方案,和我们做的有点类似,学习下。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 (Edward.Li@we-online.com) 感谢您的关注。 如您所说,我们可以提供快速的样品服务(免费),EMC解决方案(免费),技术交流(免费),无最小起订量。 同时,对于EMC滤波,电源端共模电感,功率电感,电容,磁珠,磁环等各类器件,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服务。 具体可以参考如下: https://www.we-online.com/katalog/en/pbs

网友N:
体型小巧,是现代设备的理想之选,能够完美地适用于多相 DC/DC 转换器以及其他所有小型高能效电源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Edward.Li@we-online.com) 感谢您的关注。 对于MAPI(全名:金属合金一体成型功率电感),其特点是小尺寸,高额定电流,高饱和电流,自屏蔽,抑制啸叫,温度特性稳定,低Rdc,低AC损耗。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参考我们的链接,其中有更多详细介绍。 https://www.we-online.com/katalog/en/WE-MAPI

网友O:
这个照明平台的优点:非常节能;最大亮度达到7000流明。采用RSL10 SIP的蓝牙(R)低功耗连接板

以太网供电(PoE)模块为互连照明平台增加了可靠的高功率PoE连接。该模块采用符合IEEE 802.3bt标准的NCP1096接口控制器,支持高达90 W的功率。

网友P:
WE-MAPI 电感器是全球相对最小的金属合金功率电感器,尺寸小至1.6mm x 1.6mm x 1.0mm,采用创新设计和结构。 WE-MAPI 功率电感器由磁铁合金制成,可实现高额定电流。 采用无铅设计,这些电感器提供最佳共面性且高度可靠,无焊接点或焊接接头。 采用最佳绕组结构,可确保具有低寄生电容和交流损耗。

网友Q:
全桥谐振是目前市场应用最多的驱动线圈产生磁能量耦合,调谐频率可控制,MOS要选效率很高,内阻很小,电流很大,散热很好的管子

网友R:
随着当下无线充电技术的大量普及与应用,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产品依然成为新宠。伍尔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所推出的有关无线充电技术的产品,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实用竞争优势的。为此,本人着重关注了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学习过后,感到非常有收获。

网友S:
现在随着电脑的普及,很多人都在使用usb口进行传输,对于usb来说,其应用十分广泛,目前的usb3.1传输速率很快,频率能够达到上ghz,因此对于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干扰十分敏感,所以如何解决数据传输中的抗干扰问题很关键。在阅览WE技术子站里很幸运的查找到这篇关于usb3.1的技术**,讲解的很不错!

网友T:
在WE技术子站里的参考设计一栏,看到了这篇技术**,对此十分感兴趣,对于工业LED照明中,节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虑因素,同时,如果能实现无线控制,则很有优势,在这个文档里讲解到输入电压范围广,输出电压稳定,同时采用以太网进行网络连接,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U:
此设计是基于BQ34Z100-G1的SOC计量芯片,能够高精度的监控没个电池电压,电池组的电电流和温度,防止锂电池组过压、欠压、过热和过流现象,待机电流可实现50uA,此设计方案能够快速实现产品的研发。

网友V:
设计EMC滤波器

EMC所面临解决问题大多是共模干扰,因此共模扼流圈也是我们常用的有力元件之一。流过共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叠加,从而具有相当大的电感量,对共模电流起到抑制作用,而当两线圈流过差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抵消,几乎没有电感量,所以差模电流可以无衰减地通过。因此共模电感在平衡线路中能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信号,而对线路正常传输的差模信号无影响。

网友W:
面向工业环境的大功率无线电力传输技术这篇产品应用文档写的很不错啊!看完后对无线电力传输技术有了初步的了解。只是我对于这种大功率无线能量传输还有个关于效率的疑问:这种非接触式的能量传输,再加上大功率,效率能做高吗?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Edward.Li@we-online.com) 感谢您的关注。 对于效率: 1.通过LiTz线的应用,我们降低了漆包线本身的损耗,以及提高了其Q值 2.通过高磁导率磁性垫片,我们可以将过程中的磁力线紧紧束缚在线圈内部。避免能量的泄露。 3.电路中使用全桥ZVS进行零电压开关,降低开关损耗。 https://www.we-online.com/katalog/en/pbs/power_magnetics/wireless_power_transmissio

网友X:
压接技术与焊接系统相比较,压接系统的一个显著特性是在插入的元器件和电路板之间,不但产生电气连接,还能产生极其可靠的机械连接。
压接技术的优势:
- 极高载流容量,适合高连续和峰值电流
- 压接连接显示出非常高的环境稳定性
- 低电阻连接(<200µΩ) 意味着低自发热,因此很少的热量通过系统消散。
- 对敏感元器件不会有热影响,电路板不会产生热应力
- 非常稳定的机械力
- 与冷焊连接无冲突
- 高机械保持力
- 电路板双面安装可行
- 比焊接更高的长期稳定性
- 比焊接和螺丝连接更安全
- 无需对电路板制造做出改变

网友Y:
很不错,我喜欢这个平台的一些参考文档,好的销售平台不仅仅要卖产品,更要介绍产品,提供参考的应用方案。
这个才真是王道。例如这篇无线充的**就不错,更重要的是中文,希望翻译更多中文的计数**。

网友Z:
铁氧体磁珠的选择在实际设计电路中非常重要,其特性,在不同频率下所表现的阻抗会不一样,而且在电磁兼容设计时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网友AA:
此参考设计是一种低待机和运输模式电流消耗、高 SOC 计量精度、13S、48V 锂离子电池组设计。它能够高精度地监控每个电池电压、电池组电流和温度,并防止锂离子电池组出现过压、欠压、过热和过流现象。基于 bq34z100-g1 的 SOC 计量利用阻抗跟踪算法,可以在室温下实现高达 2% 的精度。利用精心设计的辅助电源策略和高效的低静态电流直流/直流转换器 LM5164,此设计可实现 50μA 待机功耗和 5μA 运输模式功耗,因此能够节省更多能源并延长运输时间和空闲时间。此外,这种设计还支持可正常运行的固件,这样有助于缩短产品研发时间。

网友AB:
个人感觉最难搞的就是大功率的EMC与效率了,又要高效率,又要过EMC,两者都要权衡,头疼的东西,在这学到了知识与应用,何乐而不为啊,谢谢经验不错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 (Edward.Li@we-online.com) 感谢您的关注 关于EMC,如果您有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EMC方案支持(免费的哦) 同时,大功率器件,我们可以提供超大电流功率电感,可以满足您大功率需求。 同时,如果您对我们的各类产品感兴趣,您可以访问如下网址得到: 公司主页:www.we-online.com 选型软件:http://www.we-online.com/redexpert

网友AC:
这是家中国公司吗,一下子帮印度占了中国一大片。

网友AD:
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做一些关于USB通讯的事儿,其中对于接口的防护和抗干扰算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因为者会造成设备的非正常工作,这儿很好的介绍了关于USB的滤波的做法很是受用!

网友AE:
个人觉得EMC和功率作为电子行业比较重要的参数怎么都需要改善,永无止境,而且只能是改善,理论和实际的差距往往有时候能够改变产品的性能,所以一定要重视。

网友AF:
全桥谐振转换器概念的优点有:

可从低功率灵活扩展到超高功率(十瓦到数十千瓦)

电流为正弦电流,具有良好的EMC特性

MOSFET在零电压下开关,效率非常高,超过90%

可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AG:
WE公司的无线充电模块应用的技术,让我学习到了。也买过普通无线充电模块,感觉效果没有那么好。

网友AH:
工业环境的大功率无线电力传输技术是如何做到几百W的呢?小线圈,手机端最大也就20-30W了  那么大的功率 电流 如何传输?安全性 可靠性 可持续性如何保证呢?本人着重关注了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学习过后,感到非常有收获。

网友AI:
选择合适的电容器技术、 功率电感、 开关频率和半导体——相
较其它因素——对于提高具有相对较高输入和输出电流的
DC/DC开关转换器的效率至关重要

网友AJ:
redcube 系列产品让我非常惊艳,科技感拉满,超低阻抗,超低发热,超高额定电流,高端产品的不二之选

网友AK:
这篇**介绍了USB 应用的电磁兼容性保护,USB在生活、学习、工作中都用的非常的频繁。无论是笔记本上面的USB2.0,USB3.0还是我们常用的U盘,或者我们用开发板进行学习要进行电平转换的USB转232,USB转ttl模块等。可以说usb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所以对于它的安全性电磁兼容方面要考虑很多,毕竟安全是使用的必须前提,这篇**介绍的非常详细,值得好好看看。

网友AL:
功率大小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电子元器件呢?这必须要考虑一下,然后要有各种EMI的辅助,这样才会是比较完美的产品,好好学习一下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Edward.Li@we-online.com) 感谢您的关注。 通过高磁导率的磁性材料作为屏蔽外壳,磁力线都会被束缚在两个线圈之间,对外界的影响大幅下降。 https://www.we-online.com/katalog/en/WE-FSFS 如果您对我们的各类产品感兴趣,您可以访问如下网址得到: 公司主页:www.we-online.com 选型软件:http://www.we-online.com/redexpert

网友AM:
作为完整的电机驱动板,它包含控制器和逆变器,用户可以通过MCEDesigner和MCEWizard轻松调试评估平台。工程师可以借助参考设计,更加迅速和高效的完成工业相关产品设计、选型到验证和量产等环节。借助参考设计还能极大限度的避免和解决如EMC电磁兼容性等问题。

网友AN:
波长: 850 & 940 纳米,达到完美的光耦合;快速的切换时间高达 100MHZ,仅几纳秒的极快切换时间确保了高数据传输速率,可应用于传感、数据传输或开关检测等。

网友AO:
在2020年11月11日晚11点11分,完成REDCUBE大电流PCB端子的视频学习。PRESS-FIT真的是惊艳到了我,竟然能走500A。以前都是靠铜螺钉螺母以及铜排来实现100A的电流,从来不敢用PCB焊接端子。这四款真心不错,后面了解下价格可能会得到应用!

网友AP:
USB非常普及的接口了,经常要用到USB与主机通信。但是USB通信容易受到电磁干扰,造成通信死机。看了这篇技术**学到了如何设计对USB端口的保护以及USB端口布线,布局。

网友AQ:
在部分工业环境中,如腐蚀性清洁剂、严重污染和高机械应力等恶劣环境下中,高效率无线传输为替代昂贵且易损的集电环或触点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供电方案。

网友AR:
现在无线充电还不算一个成熟的技术,在成本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等一会工艺技术成熟后,无线充电肯定可以在大部分方面替代有线充电。WE的这篇《为无线充电系统选择线圈》简要的说明了发射器和接收器线圈的频率、匝数比等参数。值得参考。

网友AS:
本篇《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笔记详细介绍了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设计过程和设计中如何考虑EMC和电源效率。精细的布局以及合适的有源和无源器件的选择,设计合理的滤波器有助于提高DC/DC电源的EMC性能。指出大功率DC/DC转换器设计中要重点考虑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器、功率电感、功率开关半导体开关频率的选择。

网友AT:
它能够高精度地监控每个电池电压、电池组电流和温度,并防止锂离子电池组出现过压、欠压、过热和过流现象
强大、可编程的保护功能,包括:电池过压、电池欠压、过流放电、短路、过热和过冷

网友AU:
无线充电技术主要分为两种:磁感应式和磁谐振式,前者充电功率和充电效率都比较低,后者充电功率和效率高,是大功率无线充电的研究方向。最近刚好在了解无线充电知识,伍尔特的技术社区刚好有很多无线充电知识,丰富了我的学习资料,很不错,感谢二姨这个平台和原厂。

网友AV:
EVAL-C101T-IM231是一个评估设计平台,用于基于iMOTION™2.0芯片组的完整逆变器控制的电机驱动应用。作为完整的电机驱动板,它包含控制器(IMC101T-T038)和逆变器(带有CIPOS™Micro IPM IM231-L6S1B)。 用户首次使用IMC101T-T038设计应用程序时,可以通过MCEDesigner和MCEWizard轻松调试评估平台。

网友AW:
特定场景前景很好,比如EV无线充电,超市停车场充电,等红绿灯时可以充电。目前业界已经可以做到10kW+,学术界ORNL ETH 奥克兰大学等研究也有做到了50kW - 100kW。目前也有很多研究dynamic charging,边开车边充电,可以大幅度减少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减少重量,降低成本。(引用)

网友AX:
DC-DC的EMC问题还有效率一直是设计者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该篇**在EMC问题和效率问题上给出了详细并且有效的建议,对大功率DCDC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网友AY:
我认为能在太阳下不产干扰这一点很重要,我以前的单位产生一种仪器就是红外线的,但怕太阳晒,想一想真是后怕。虽然现在离开的那家公司(也许倒闭了)。但生产出的产品还是在的。

网友AZ:
大功率和EMC几乎是一直关注的,碍于产品设计周期和客户要求,有些实验并没有时间去验证,几乎是设计之初考虑常规需求,然后预留各种滤波,占用PCB空间不说,最后利用率几乎没什么了,大部分选择不焊接。。如果能够有专业的模块化设计,并能选配,是一直的期待。

您好,感谢对伍尔特电子的关注!区别于其他品牌,伍尔特电子采取原厂直销模式。对于大部分物料,免费的样品可以在2-3天内到您手里。如您需要样品测试,欢迎联系eiSos-china@we-online.com或致电苏州在线服务中心:+86-512-65128813。 如有进一步需求,我司可以立即安排当地的销售人员现场拜访并给您提供选型协助,谢谢!

网友BA:
理由很简单,与我的专业强相关,目前我从事的就是电池相关的技术研发,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设计。图中框图部分建议翻译为均衡,业内都是这样翻译的。

网友BB:
个人是做硬件设计的,减少电路反馈的环路面积,确实能减少些emc干扰,可以学习下DCDC的布局,借鉴到具体的项目中

网友BC:
面向工业环境的大功率无线电力传输技术很新颖,很前沿,技术难度比较大。不过看了这篇技术**后,感觉还是很牛的,很多难题都被解决了,期待能早日应用,为我们带来便利和高效。

网友:
WE-MAPI 旨在满足最新和未来 IC 的各种要求。创新的引线框架焊盘设计可直接连接导线,显著提升磁芯利用率以及电流处理能力。

网友BD:
随着无线电力传输技术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的日益普及,工业和医疗行业也把关注焦点转移至这项技术及其内在优势。在如 WLAN 和蓝牙(Bluetooth)等各项无线技术的推动下,通信接口日益向无线化发展,无线电力传输技术也成为一种相应的选择。采用一些全新的方案,不仅能带来明显的技术优势,还能为新的工业设计开辟更多可能性。这项技术提供了许多新的概念,特别是在需要对抗腐蚀性清洁剂、严重污染和高机械应力等恶劣环境的工业领域,例如 ATEX、医药、建筑机械等。比如,它可以替代昂贵且易损的集电环或触点。另一个应用领域是必须满足增强或双重绝缘等特殊要求的变压器。本应用说明旨在阐述使用电路技术可以轻松实现上百瓦甚至更高规格的无线电力传输解决方案,同时无需使用软件或控制器。

最吸引我的就是面向工业环境的大功率无线电力传输技术,点进去看到上面这段介绍,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一款导轨式巡检机器人,充电就是使用的无线充电,但功率小,而且传输效率低,需要使用控制器,还需要软件,使用中可靠性也不好。现在看到这个产品,功率能够轻松达到上百瓦,而且不需要控制器和软件,接下里想继续了解这个产品,看看后续产品设计中是否可以用上。

您好,感谢对伍尔特电子的关注!区别于其他品牌,伍尔特电子采取原厂直销模式。对于大部分物料,免费的样品可以在2-3天内到您手里。如您需要样品测试,欢迎联系eiSos-china@we-online.com或致电苏州在线服务中心:+86-512-65128813。 如有进一步需求,我司可以立即安排当地的销售人员现场拜访并给您提供选型协助,谢谢!

网友BE:
如今,无线充电功能在移动设备中的应用相当普遍;未来,还会有许多其他电子设备通过无线方式充电甚至供电。感觉无线充电大有可为。

网友BF:
    EVAL-C101T-IM231评估板所带马达驱动是基于iMOTION™2.0 IMC100系列,具有先进的马达控制引擎(MCE),用于整个速度范围的永磁马达驱动;同时还能演示用于马达驱动的CIPOSTM Micro IPM技术.评估板包括控制器(IMC101T-T038)和逆变器(CIPOSTM Micro IPM),很容易通过MCEDesigner和MCEWizard进行调试.提供了单相AC连接器,整流器,DC链接,控制器和三相输出到马达。

网友BG:
专有的高性能无线电力传输(含数据传输)解决方案,这个内容好。原来只知道无线电力传输,像无线充电,无论是小功率的手机充电,还是大功率的给AGV车充电,但是还能进行数据传输,这是我不知道的。
数据以串行方式传输,传输速率约为 9.6 kBaud,看来这传输速率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在以后一些场景中,非常有用。

网友BH:
选择的是应用设计中的德州仪器精准检测待机电流与电池组的设计。
这组应用通过应用低待机和运输模式电流消耗、高 SOC 计量精度、13S、48V 锂离子电池组设计来监控电流,这样能做到低功耗高续航的同时简捷实现过电保护的功能。2%的精度是很诱人的。最惊喜的还是支持正常运行固件,在功能的强大上与使用的方便上做到了最大的统一。
现在新能源是发展循序且及其被看好的行业,用电的安全与能源简约上是个亘古不变的难题,这组设计相信会有更好的应用前景

网友BI:
对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感兴趣,里面的内容说明选择合适的电容器技术、功率电感、开关频率和半导体——相较其它因素——对于提高具有相对较高输入和输出电流的DC/DC开关转换器的效率至关重要。

网友AW:
串模干扰电流作用于两条信号线间,其传导方向与波形和信号电流一致;共模干扰电流作用在信号线路和地线之间,干扰电流在两条信号线上各流过二分之一且同向,并以地线为公共回路。

网友BJ:
      很有实际意义的一篇应用笔记,随着无线充电应用在手机行业的越来越普及,对于工业和医疗行业不得不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业和医疗业,要想利用好这项技术,要求也比手机搞很多,苛刻的工作环境和接触距离要求等,而且,这篇应用笔记中还提到了数据的无线传输方式,很有价值。

网友BK:
无线电力传输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充电应用,现在旗舰手机基本都带无线充电了,后续笔记本,超极本那些,应该也会增加无线充电线圈,高性能,高转换效率的无线电力传输解决方案未来前景非常广阔。

网友BL:
最近正好在做毕设关于电机驱动,这个电机控制器刚好满足我的设计,幸好看了一下这个论坛,要不然还得费很多时间去选型

网友BM:
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通过对电感参数的选择,输入电容参数的选择,输出电容参数的选择,PCB顶层和底层布局的排放更有利于提高抗干扰的设计方案。

网友BN:
电机及驱动控制已成为自动化行业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第一次看到英飞凌的完整逆变器控制的电机驱动应用方案, 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网友BO:
高性能无线电力传输的实用性强大,势必日益引起重视及更广泛的应用,绿色新能源EV必将成无线充电的广阔天地。
突发奇想:是否有望更进一步优化升级令EV在行进中也能实现无线充电,不间断地获得蓄能续航,那岂非更加理想呢?

网友AA:
        目前有相当部分叠层功率电感生产厂家对其产品额定电流规格都是沿用传统信号滤波处理用叠层电感额定电流标准来定义,其根据电感的温升电流值来定义其额定工作电流。这种情况下产品设计工程师往往会按照传统功率电感选型经验并根据供应商电感规格书上定义的额定电流值来衡量其实际电路中的额定工作电流,这样一来可能会因电感Isat指标低于电路的实际工作电流,产生如下隐患:
A). 电感实际工作时因电流过大导致饱和,引起电感量下降幅度过大造成电流纹波超出后级电路最大允许规格范围而造成电路干扰,从而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
B).电路中实际工作电流超过电感的饱和电流有可能会因电感饱和电感量下降产生机械或电子噪音;
C).电路中实际工作电流超过电感的饱和电流会导致因电感饱和,其电感量下降引起电源带负载时输出电压&电流不稳定,造成其它单元电路系统死机等不稳定异常情形;
D).电感额定电流(包括饱和和温升电流)选择余量不足会导致其工作时其表面温度过高

网友BP:
很好的解决了空间上的问题,同时兼顾散热问题,在有限的资源利用上,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

网友BQ:
伍尔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Würth Elektronik eiSos GmbH & Co. KG) 是一家德国品牌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商。在2018年,集团旗下拥有8,300名员工,销售额达到8.48亿欧元。伍尔特电子是欧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商之一,业务遍及50多个国家/地区

网友BR:
目前电动汽车火热,此参考设计可实现 50μA 待机功耗和 5μA 运输模式功耗,13S、48V 锂离子电池组具有过压、欠压、过热和过流现象。基于 bq34z100-g1 的 SOC 计量利用阻抗跟踪算法,可以在室温下实现高达 2% 的精度。

网友AF:
WE-CMBNC是经VDE认证的共模扼流圈系列,采用高磁导率纳米晶体磁芯材料。尽管尺寸较小,但提供出色的宽带衰减性能,较高的额定电流和较低的直流电阻值。此外,WE-CMB 系列的共模扼流圈具有扁平外型和高额定电压。
WE-CMBNC优势
- 高磁导率纳米晶体磁芯材料
- 高IR和低RDC ,小尺寸
- 宽频带抑制
- 在高温条件下,具有稳定的电感值
- 通过塑料外壳和专利绕组垫片改进绝缘性能

网友BS:
      这篇应用笔记将无线电力传输的工作原理、系统框图、电路仿真做了简单扼要的论述,有理论,有数据,翻译很到位,语法中规中矩,很好的技术文档。(此处对比国内一些技术公司的文档,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这里的无线电力传输,既有能量传输,又有数据传输,将技术讲解的比较到位、实用。
通过这个文档,我了解了为什么要选择某个频点来传输能量和数据,为什么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的距离影响传输效率,以及开关频率与谐振频率之间的关系,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的数据调制传输原理,等等。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 感谢您的肯定。 这篇文章,我们也做了很多的验证,当属精品。 同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WPCC的信息,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Edward.Li@we-online.com 或者您可以登陆我们的官网做查看: https://www.we-online.com/catalog/en/WE-WPCC-RECEIVER?sq=wpcc&sp=https%3A%2F%2Fwww.we-online.com%2Fweb%2Fen%2Felectronic_

网友BT:
引用 网友BD:
随着无线电力传输技术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的日益普及,工业和医疗行业也把关注焦点转移至这项技术及其内在优 ...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
感谢您的支持。

建议您可以参考我们官网链接,包含了详细的大功率WPCC的介绍资料。
https://www.we-online.com/catalog/en/DEVELOPMENTKIT_760308EMP?sq=wpcc&sp=https%3A%2F%2Fwww.we-online.com%2Fweb%2Fen%2Fwuerth_elektronik%2Fsearchpage.php%3Fsearch%3DWPCC

如果您想要200W无线充电线圈的样品板电路,Gerber文件,及相关产品bom等信息,您可以访问如下链接得到:
https://www.we-online.com/web/en/electronic_components/produkte_pb/demoboards/wireless_power/design_kit_200_w/wireless_power_200wkit_page.php?_ga=2.207352791.595543066.1606230704-659773613.1575943937

或者,如果您还有其他信息,可以联系我
Edward.Li@we-online.com

同时,如果您对我们的各类产品感兴趣,您可以访问如下网址得到:
公司主页:www.we-online.com
选型软件:http://www.we-online.com/redexpert

网友BT:
引用 网友C:
WE-MAPI 全球最小的合金电感,虽然是小,可是无焊锡及点焊焊接点,实现最高可靠性,最高电流处理能力,自屏 ...

您好,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

如果您对MAPI(一体成型电感)有较多兴趣,您可以参考下述的链接,其中有关于WE-MAPI及DCDC电路的介绍
https://www.we-online.com/catalog/en/WE-MAPI?sq=mapi&sp=https%3A%2F%2Fwww.we-online.com%2Fweb%2Fen%2Fwuerth_elektronik%2Fsearchpage.php%3Fsearch%3DMAPI

同时,如果您还有其他信息,可以联系我
Edward.Li@we-online.com

同时,如果您对我们的各类产品感兴趣,您可以访问如下网址得到:
公司主页:www.we-online.com
选型软件:http://www.we-online.com/redexpert

网友BT:
引用 网友B:
工业环境的大功率无线电力传输技术是如何做到几百W的呢?小线圈,手机端最大也就20-30W了  那么大的功率  ...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
首先感谢您的支持

关于您所提到的无线电力传输的功率问题,其中的电流,仅是取决于无线充电线圈是否可以承受。
而无线充电线圈在工作时类似功率变压器,彼此之间可以通过磁场进行能量的传递。
有一定的电压和电流后,功率就可以得到保障。

建议您可以参考我们官网链接,包含了详细的大功率WPCC的介绍资料。
https://www.we-online.com/catalog/en/DEVELOPMENTKIT_760308EMP?sq=wpcc&sp=https%3A%2F%2Fwww.we-online.com%2Fweb%2Fen%2Fwuerth_elektronik%2Fsearchpage.php%3Fsearch%3DWPCC

如果您想要200W无线充电线圈的样品板电路,Gerber文件,及相关产品bom等信息,您可以访问如下链接得到:
https://www.we-online.com/web/en/electronic_components/produkte_pb/demoboards/wireless_power/design_kit_200_w/wireless_power_200wkit_page.php?_ga=2.207352791.595543066.1606230704-659773613.1575943937

同时,如果您还有其他信息,可以联系我
Edward.Li@we-online.com

同时,如果您对我们的各类产品感兴趣,您可以访问如下网址得到:
公司主页:www.we-online.com
选型软件:http://www.we-online.com/redexpert

网友BU:
技术子站做的不错,也很美观
过零检测IC、互联LED照明这些参考设计或产品也很精髓,但是资源还是有点少,希望以后能多更新一些参考设计和器件,如果以后能有些开发板测试类的活动就更好了~~

同时,如果您想要得到更多的应用文档,您可以参考如下地址: https://www.we-online.com/web/en/electronic_components/produkte_pb/application_notes/Application_Notes.php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 首先,感谢您对我们产品的关注。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参考设计及我们的技术心得,您可以访问如下链接: https://www.we-online.de/web/en/electronic_components/termine_pbs/webinare_6/webinaraufzeichnungen/webinarrecordings.php?blank 同时,对于您所提到的开发板测试,如果您有需求,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测试板可供您选择。 Edward.L

网友BT: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
感谢您的支持。

建议您可以参考我们官网链接,包含了详细的大功率WPCC的介绍资料。
https://www.we-online.com/catalog/en/DEVELOPMENTKIT_760308EMP?sq=wpcc&sp=https%3A%2F%2Fwww.we-online.com%2Fweb%2Fen%2Fwuerth_elektronik%2Fsearchpage.php%3Fsearch%3DWPCC

如果您想要200W无线充电线圈的样品板电路,Gerber文件,及相关产品bom等信息,您可以访问如下链接得到:
https://www.we-online.com/web/en/electronic_components/produkte_pb/demoboards/wireless_power/design_kit_200_w/wireless_power_200wkit_page.php?_ga=2.207352791.595543066.1606230704-659773613.1575943937

同时,如果您还有其他信息,可以联系我
Edward.Li@we-online.com

同时,如果您对我们的各类产品感兴趣,您可以访问如下网址得到:
公司主页:www.we-online.com
选型软件:http://www.we-online.com/redexpert

网友BV:
考虑到 USB 3.1 的额外优点,以往由于种种其他原因而认为 USB 不适用的人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单是数据传输速率翻倍达到 10 Gbps,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供电能力从 9 W 到 100 W 的大幅提升,对于工业应用也极具吸引力。这可以实现更多应用:现在也能反向供电,即从客户端向主机供电。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为了要插对 USB 连接器的方向,往往要反复尝试,令人不胜其烦,但 USB 3.1 解决了这一问题:USB 3.1 版本的 C 型插头不再区分正反方向。不仅消费电子产品的研发人员希望他们的用户可以享受更加快捷简便的操作,

10 Gbps、100 W、操作简便——这些理由也让广泛的工业应用领域向 USB 3.1 敞开大门。USB 现在可以替代一些使用方式较为复杂的技术,如 PCI Express 或 Thunderbolt,当然还有批量生产的成本考虑。
------尤其是未来的USB4和Thunderbolt4都会统一到typec接口上来,我个人觉得USB3.1和typec接口是时候进入到工业领域了。

网友BW:
这个USB3.1的滤波和保护方案还是比较高效的。之前一直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现在总算是学习了。

网友BX:
不知道这个红外发射的功率如何,现在一般的光栅速度太慢,需要对移动的物体进行检测的时候往往不灵敏,又由于现场喷淋作业,往往冬季到晚上的时候,阻挡L光的接收,导致检测出错。因此好的光电探测器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与WL-SIMW进行配套的光电管如下: 光电二极管: https://www.we-online.com/katalog/en/led/infrared/infrared_photodiode 光电三极管: https://www.we-online.com/katalog/en/led/infrared/infrared_phototransistors
您好,我是伍尔特技术支持Edward(edward.li@we-online.com) 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对我们的红外产品感兴趣的话,建议您可以了解一下如下链接 https://www.we-online.com/catalog/en/led/infrared/infrared_led?sq=infrared&sp=https%3A%2F%2Fwww.we-online.com%2Fweb%2Fen%2Fwuerth_elektronik%2Fsearchpage.php%3Fsea

网友BY:
它能够高精度地监控每个电池电压、电池组电流和温度,并防止锂离子电池组出现过压、欠压、过热和过流现象。可以在室温下实现高达 2% 的精度。利用精心设计的辅助电源策略和高效的低静态电流直流/直流转换器 LM5164,此设计可实现 50μA 待机功耗和 5μA 运输模式功耗,因此能够节省更多能源并延长运输时间和空闲时间。

网友BZ:
功率电感是设计电路板的重要元件,步进解决了DC-DC的转换效率问题,而且提高了电源电压的稳定可靠性。

功率电感设计

功率电感设计

网友BT:
引用 网友BZ:
功率电感是设计电路板的重要元件,步进解决了DC-DC的转换效率问题,而且提高了电源电压的稳定可靠性。
...

您好,我是伍尔特(天津)电子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Jimmy.Sun(Jimmy.Sun@we-online.com),感谢您的关注。
是的,对于DC-DC电路设计两个重要的方面就是EMC和效率,电感作为重要原件在选型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器件选型可以参考我司官网https://www.we-online.com/catalog/en,我们有多种磁性材料、多种漆包线、屏蔽和非屏蔽、大电流、低EMI等等种类的电感。对于电感的效率仿真和计算,我们有专业级的仿真工具redexpert,连接如下:https://www.we-online.com/redexpert/。可以仿真计算电感的峰值电流、平均电流、温升、AC+DC损耗等等,有多种拓扑电路。
有任何技术问题欢迎联系我。谢谢。

网友BZ:
引用 网友BT:
您好,我是伍尔特(天津)电子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Jimmy.Sun(),感谢您的关注。
是的,对于DC-DC电路设计 ...

好的 谢谢。到时候一定会找您

网友CA:
WE-MAPI: 全球最小的合金电感这个产品很棒,无焊盘设计和无焊点设计,实现最佳共面性和可靠性,能够减小寄生参数,对于

EMI会好很多,而且他的体积比同类型产品小,应用中可以减小产品体积,提高功率密度。

网友CB:
互联照明套件不错,具有无线控制,LED亮度达到 7000 流明这无论用于交通或工厂照明是一个不错的方案,无线控制功能可以在后台实现实时控制,在不同季节调控开关时间照明,能达到节能和智能化控制。

网友BQ:
  • Bluetooth® Low Energy 5.1 Standard with 2 MBit PHY and Coded PHY (long range)
  • Nordic nRF52840
  • Includes DIS (device information service)
  • Payload size up to 964 byte
  • Nano Sim size
  • Serial data transmission (Smart Serial Profile)
  • 6 configurable digital IO pins (local & remote)

网友CC:
随着无线电力传输在智能手机和充电站等消费电子产品中日益普及,工业和医疗技术制造商也愈加关注这项技术及其优势。这项技术很有吸引力,特别是在工业,以及如建筑机械、易爆环境(ATEX)、农业等工作条件较为恶劣的领域。例如,它可以取代昂贵且易损的集电环,从而降低维护需求,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网友CD:
无焊盘设计,实现最佳共面性
无焊锡及点焊焊接点,实现最高可靠性

最大核心利用率最大磁芯利用率,实现最高电流处理能力
自屏蔽结构实现最优 EMI 性能
保护性涂层,坚固耐用
同类别最低 AC 和 DC 损耗  | 温度稳定性表现优秀
感觉超棒的

网友CE:
EVAL-C101T-IM231是一个评估设计平台,用于基于iMOTION™2.0芯片组的完整逆变器控制的电机驱动应用。作为完整的电机驱动板,它包含控制器(IMC101T-T038)和逆变器(带有CIPOS™Micro IPM IM231-L6S1B)。 用户首次使用IMC101T-T038设计应用程序时,可以通过MCEDesigner和MCEWizard轻松调试评估平台。评估板里所用的伍尔特电子(WürthElektronik)的组件:
WE-PD2 SMT功率电感WE-UCF SMT共模线路滤波器WCAP-CSGP MLCC 1206通用WCAP-CSMH MLCC-中高压WCAP-CSGP MLCC 0603通用WCAP-CSGP MLCC 0805通用
WCAP-CSSA MLCC安全电容器WCAP-ASLL铝电解电容器WCAP-ASLI低阻抗+105°C铝电解电容器WR-TBL 7097系列-5.00毫米水平入口贴片、压力夹WR-PHD 2.54 mm SMT双引脚接头连接器WL-SMCW SMT单色贴片LED水透明
这些元器件的使用增加的设计的稳定与可靠性,同是英飞凌的IC集成度及内部电路结构也是同其它的厂家有区别的,他集成度高且可靠性也好,在抗干扰等方面也是很有讲究的,只有做过项目对比,你就会体会得到。

网友CF:
在室温下实现高达 2% 的精度监控每个电池电压、电池组电流和温度,并防止锂离子电池组出现过压、欠压、过热和过流现象,功能非常强大,值得推广应用。

网友CG: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照明产品更多的是追求低功耗和可远程控制、智能照明等功能,该项目方案刚好满足用户的需要,能够让工程师迅速上手,并快速交货。

网友CH:
WE-MAPI 全球最小的合金电感。优势是体积小,无焊锡及点焊焊接点,最高可靠性,最高电流处理能力,自屏蔽结构实现最优 EMI 性能,同类别最低 AC 和 DC 损耗  。解决了产品设计中最令人头疼的温度和结构难题,极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