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没有做过高压包电弧的?会有死机情况

楼主(2020-11-10):
这是产品内部的结构情况,在随机任何时候,有可能会导致MCU死机,没有任何输出,充电也不能激活,必须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正常。因为是随机出现的,暂时排除是程序问题,程序也没有死循环。怀疑是不是结构会有影响导致mcu死机?例如静电,温度之类的,第一次做电弧不能辨别是什么原因。MCU极限参数高压包参数

网友A:
这板正好是学习如何提高系统抗干扰的好机会

网友B:
为什么MCU不放在离高压包最远的地方呢?

网友C: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是否在电路上产生的干扰

网友D:
楼主出多少银子吧,本人可以包办你这种项目。

网友E:
你把mcu离高压包那么近??我恨不能离300公里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MCU不放在离高压包最远的地方呢?

放近一点是为了布线方便,高压包里面只是一个线圈吧,会影响到mcu死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mcu离高压包那么近??我恨不能离300公里才放心。。。。

放近一点是为了布线方便,高压包里面只是一个线圈吧,会影响到mcu死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放近一点是为了布线方便,高压包里面只是一个线圈吧,会影响到mcu死机吗? ...

当然会。。。。离高压,高频,大电流越远越好,退偶做好。。。小电容适当多放些。。芯片周边铺地围起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放近一点是为了布线方便,高压包里面只是一个线圈吧,会影响到mcu死机吗? ...

会,高压高频大电流会引起死机

楼主(2021-04-09):
引用 网友E:
当然会。。。。离高压,高频,大电流越远越好,退偶做好。。。小电容适当多放些。。芯片周边铺地围起来 ...

芯片周边铺地围起来,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还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高压高频大电流会引起死机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芯片电源脚放一大电解电容100UF-220UF一小无极性瓷片电容1UF-47UF,GND不走线,用铺铜。芯片尽量远离高压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电源脚放一大电解电容100UF-220UF一小无极性瓷片电容1UF-47UF,GND不走线,用铺铜。芯片尽量远离高压 ...

我不明白的是怎么会死机,就算把电容的电耗完了,过一会就充满啦,也不至于会死机吧?

网友G:
两个家伙离得这么近,死的快,死得惨,死的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家伙离得这么近,死的快,死得惨,死的莫名其妙

怎样才算远呢?6cm够吗?

网友H:
单片机控制的摩托车点火器电路

我以前做过摩托车点火器试验的电路,不过不是图上的元器件,用的STM32就飞线搭了个电路,好像没死机

网友D(2021-06-24):
希望楼主的老板看到,

诸如此类的项目,需要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才能做稳定产品,在此之前砸钱砸时间吧,

所以高明者在这个阶段花钱买是最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