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单片机内存的存储高位在前啊还是低位在前

楼主(2020-11-10):
例如一个2字节的变量,高8位在前,还是低8位在前。
如果是1个字节的变量,高位的BIT在前还是低位的BIT在前。

楼主:
之前看到有个大佬发帖说过,找不到那帖子了。

楼主:
该怎么编程测试呢

网友A:
可以搜索关键字是字节序:大端和小端;可以用将变量的指针转化为8位指针,然后依次打印8位数字,就可以知道大端或者小端了,也可以直接用调试器看变量的内存分布也能轻易辨别字节序,STM32系列好像是小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搜索关键字是字节序:大端和小端;可以用将变量的指针转化为8位指针,然后依次打印8位数字,就可以知道 ...

好的,多谢提示。

网友B:
用位的逻辑操作读取出来判断。

网友C:
C51是大端。

网友D:
m0,m4,m23是小端优先。
8051是大端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