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lueNRG-Mesh的节点特性应该在哪里配置?

楼主(2020-11-10):
今天用STEVAL-IDB007V1跑BlueNRG-Mesh的Firmware固件时测了一下电流
在没与手机连接时的电流为10mA左右,连接后的电流在35mA左右
于是想把节点配置成低功耗的特征,不知道应该修改代码的哪个地方?

网友A(2023-01-13):
降低功耗得减少频繁的通信

网友B:
估计是连接才不咋费电啊,不连接不是一直寻网么,咋还才10ma

网友C:
节点配置低功耗的话,需要有睡眠和唤醒才行

网友D:
你首先找到源码,然后熟悉一下,再研究修改低功耗吧

网友E:
给我的感觉就是降低功耗可以断电的方式,但你要把它当个MCU就不好弄了

网友F:
连接35ma属实不小了,链接完事儿断开不就行了么

网友G:
你通信完成之后,就断开睡眠就降低功耗了

网友H:
话说,这个芯片的低功耗特性如何啊?

网友I:
你最好看看手册,看看如何配置成低功耗才行

网友J:
修改通信方面,降低通信,连接通信完成就断开就好了

网友K:
先找到源码通信完成之后就断开睡眠就降低功耗

网友K(2023-02-12):
先找到源码,熟悉一下,再研究修改低功耗吧

网友L(2025-04-06):
这个我也踩过坑,低功耗节点(LPN)的话,需要在初始化 mesh 的时候配置,不然默认都是作为 relay 节点工作的,耗电大很多。

网友M: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SDK?有些老版本的 mesh lib 默认不开省电功能,要自己在 app_config.h 里改 LPN 模式。

网友N:
建议你看一下 mesh_app.c 里 BLEMesh_Init() 的实现,有个参数叫 NODE_FEATURES,要包含 LOW_POWER_FEATURE 才行。

网友O:
电流看着挺高的,如果你不是设成 relay 或 proxy 的话,那可能是 LSI 时钟或者 sleep 没启用,STM32那边也要配合低功耗。

网友P:
你有没有注意到 BLEMesh_Start() 之前有个 power saving 的配置?我记得有个 BLEMesh_SetLowPowerNode() 是关键点。

网友Q:
如果你只是想测低功耗,最好把手机断开连接后测,看节点是不是定期唤醒再休眠的那种特征。

网友R:
在手机连接状态下,低功耗是不起作用的,那个时候节点会保持活跃,所以你测的 35mA 是正常的。

网友S:
有个地方你可以查下,在 user_config.c 里,看看有没有定义 LOW_POWER_NODE 宏,没开这个低功耗是不会生效的。

网友T:
看你是用 STEVAL-IDB007V1,这板子默认固件好像就不是 LPN,要自己改源代码重新编译烧录才行。

网友U:
如果你用的是 BlueNRG-Mesh App 配对进去的话,App 有时候会强制保持连接状态,也会影响省电测试,建议配完后断开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