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请教下HC32L130备用电池怎样接入

楼主(2020-11-10):
HC32L130没有备用电池脚,怎样用纽扣电池维持RTC掉电时继续走时,有无参考电路?

网友A(2022-11-23):
这个简单,你看官方的电路设计就好了

网友B:
应该有参考电路吧,毕竟他家也得有demo板的

网友C:
我看了一下芯片手册,好像是没有备用电池的接口

网友D:
你可以试试接在VCC上吧,就做个电源切换电路呗

网友E:
你最好问问官方的FAE,要一份电路参考之类的

网友F:
可能不支持备用电源供电呗

网友G:
你做电源切换电路估计能行

网友H:
是不是不需要备用电池啊?或者你用外置的RTC芯片呗

网友I:
他这个电路设计的估计有问题吧,有RTC还没有备用电池引脚,这杂用

网友J: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电源切换,一种是用外置RTC,估计只有这两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