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环境传感器感受

楼主(2020-11-10):
1,之前自己没驱动过这些环境传感器,这次拿到后,发现芯片特别的小,不过,不适合自己DIY什么的,主要是芯片没法手工焊接。自己接触的都是小批量的产品。
2,自己没有合适的开发板,幸好ST提供的驱动跟平台无关,把IIC的数据和时钟引出来,接到之前的STM32F051的开发板调试,电流非常小,所以,环境传感器板的电源也从STM32F051的开发板的3v引出。

3,IIC接口开漏输出,应该上拉,不过我发现不上拉也没什么区别。

4,找了个usb转TTL的串口线,接入计算机传,可以打印数据。

5,中断线,忙监测我都没有用。

网友A:
不需要自己写驱动 是吗

网友B:
如果用的话 实时性会不会更好

网友C:
环境传感器的检测原理是什么

网友D:
不上拉的时候出现过奇怪的问题吗

网友E:
一定要配置成开漏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