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51单片机的多功能数字电子钟设计

楼主(2020-11-10):
实现的功能有:走 时、校时、闹钟、温度、遥控这几个功能。要想实现这几个功能,其中走时所需要的就是时 钟芯片,即 DS1302;时间需要显示给人看,就需要显示器件,我们用到了点阵、数码管、 独立 LED、液晶;再来看校时,校时需要输入器件。
基于51单片机的多功能数字电子钟设计

注重模块化思想:

//工程配置头文件config.h:

#ifndef_CONFIG_H

#define_CONFIG_H

/*通用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数据类型定义*/

typedefsignedcharint8;//8位有符号整型数

typedefsignedintint16;//16位有符号整型数

typedefsignedlongint32;//32位有符号整型数

typedefunsignedcharuint8;//8位无符号整型数

typedefunsignedintuint16;//16位无符号整型数

typedefunsignedlonguint32;//32位无符号整型数

/*全局运行参数定义*/

#defineSYS_MCLK(11059200/12)//系统主时钟频率,即振荡器频率÷12

/*IO引脚分配定义*/

sbitKEY_IN_1=P2^4;//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入引脚1

sbitKEY_IN_2=P2^5;//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入引脚2

sbitKEY_IN_3=P2^6;//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入引脚3

sbitKEY_IN_4=P2^7;//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入引脚4

sbitKEY_OUT_1=P2^3;//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出引脚1

sbitKEY_OUT_2=P2^2;//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出引脚2

sbitKEY_OUT_3=P2^1;//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出引脚3

sbitKEY_OUT_4=P2^0;//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出引脚4

sbitADDR0=P1^0;//LED位选译码地址引脚0

sbitADDR1=P1^1;//LED位选译码地址引脚1

sbitADDR2=P1^2;//LED位选译码地址引脚2

sbitADDR3=P1^3;//LED位选译码地址引脚3

sbitENLED=P1^4;//LED显示部件的总使能引脚

#defineLCD1602_DBP0//1602液晶数据端口

sbitLCD1602_RS=P1^0;//1602液晶指令/数据选择引脚

sbitLCD1602_RW=P1^1;//1602液晶读写引脚

sbitLCD1602_E=P1^5;//1602液晶使能引脚

sbitDS1302_CE=P1^7;//DS1302片选引脚

sbitDS1302_CK=P3^5;//DS1302通信时钟引脚

sbitDS1302_IO=P3^4;//DS1302通信数据引脚

sbitI2C_SCL=P3^7;//I2C总线时钟引脚

sbitI2C_SDA=P3^6;//I2C总线数据引脚

sbitBUZZER=P1^6;//蜂鸣器控制引脚

sbitIO_18B20=P3^2;//DS18B20通信引脚

sbitIR_INPUT=P3^3;//红外接收引脚

#endif/*_CONFIG_H*/

//头文件Lcd1602.h:

#ifndef_LCD1602_H

#define_LCD1602_H

#ifndef_LCD1602_C

#endif

voidInitLcd1602();

voidLcdClearScreen();

voidLcdOpenCursor();

voidLcdCloseCursor();

voidLcdSetCursor(uint8x,uint8y);

voidLcdShowStr(uint8x,uint8y,uint8*str);

voidLcdShowChar(uint8x,uint8y,uint8chr);

#endif/*_LCD1602_H*/

//实时时钟芯片DS1302驱动模块的头文件DS1302.h:

#ifndef_DS1302_H

#define_DS1302_H

structsTime//日期时间结构

{

uint16year;//年

uint8mon;//月

uint8day;//日

uint8hour;//时

uint8min;//分

uint8sec;//秒

uint8week;//星期

};

#ifndef_DS1302_C

#endif

voidInitDS1302();

voidGetRealTime(structsTime*time);

voidSetRealTime(structsTime*time);

#endif/*_DS1302_H*/

//温度传感器DS18B20驱动模块的头文件

#ifndef_DS18B20_H

#define_DS18B20_H

#ifndef_DS18B20_C

#endif

bitStart18B20();

bitGet18B20Temp(int16*temp);

#endif/*_DS18B20_H*/

//多功能电子钟主要功能文件的头文件Time.h:

#ifndef_TIME_H

#define_TIME_H

#ifndef_TIME_C

#endif

voidRefreshTime();

voidRefreshDate(uint8ops);

voidRefreshAlarm();

voidAlarmMonitor();

voidKeyAction(uint8keycode);

#endif/*_TIME_H*/

//4*4矩阵按键驱动模块的头文件keyboard.h:

#ifndef_KEY_BOARD_H

#define_KEY_BOARD_H

#ifndef_KEY_BOARD_C

#endif

voidKeyScan();

voidKeyDriver();

#endif/*_KEY_BOARD_H*/

//点阵LED、数码管、独立LED和无源蜂鸣器的驱动模块头文件:LedBuzzer.h:

#ifndef_LED_BUZZER_H

#define_LED_BUZZER_H

structsLedBuff//LED显示缓冲区结构

{

uint8array[8];//点阵缓冲区

uint8number[6];//数码管缓冲区

uint8alone;//独立LED缓冲区

};

#ifndef_LED_BUZZER_C

externbitstaBuzzer;

externstructsLedBuffledBuff;

#endif

voidInitLed();

voidFlowingLight();

voidShowLedNumber(uint8index,uint8num,uint8point);

voidShowLedArray(uint8*ptr);

#endif/*_LED_BUZZER_H*/

//主文件的头文件main.h:

#ifndef_MAIN_H

#define_MAIN_H

enumeStaSystem//系统运行状态枚举

{

E_NORMAL,E_SET_TIME,E_SET_ALARM

};

#ifndef_MAIN_C

externenumeStaSystemstaSystem;

#endif

voidRefreshTemp(uint8ops);

voidConfigTimer0(uint16ms);

#endif/*_MAIN_H*/

//Lcd1602.c:

#define_LCD1602_C

#include“config.h”

#include“Lcd1602.h”

uint8tmpP0;//暂存P0口的值

bittmpADDR0;//暂存LED位选译码地址0的值

bit tmpADDR1; //暂存LED位选译码地址

网友A:
屏幕显示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啊

网友B:
这种屏幕的刷新速度能达到多块啊

网友C:
非常不错  这个板子的核心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D:
这个有闹钟的功能吗

网友E:
代码风格很好  容易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