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8位MCUN76E003的外部中断怎么老误触发?

楼主(2020-11-10):
最近开始接触新唐的8位MCU(N76E003),应用中发现它的外部中断怎么老误触发

奇了怪了。设置下降沿中断,用标准的方波正常。

波形差一点,就很容易误触发,不加点判断就误触发的更严重了

同样的电路STM8S003的外中断就不会。。。。。

网友A:
外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外部加一个电容试试看呢

网友C:
软件上加滤波算法了吗

网友D:
触发模式配置成哪种啦

网友E:
每次都是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F:
每个引脚都是一样的现象吗 会不会有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