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的v-cut

楼主(2020-11-10):
PCB拼板时,两单板间以及单板与工艺边间的V形分割线,成“V”字形;焊接后折断分离,故称V-cut。
V-cut的目的
设计V-cut的主要目的是在电路板组装后方便作业员分板之用,PCBA分板的时候一般会利用V-Cut分板机(Scoring machine),把PCB事先切割好的V型沟槽对淮Scoring的圆形刀片,然后用力的推过去,有些机器会有自动送板的设计,只要一个按钮,刀片就会自动移动并划过电路板V-Cut的位置把板子切断,刀片的高度可以上下调整以符合不同V-Cut的厚度。
提醒:PCBA分板除了使用V-Cut的Scoring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如Routing、邮票孔等。
虽然PCB上面的V-Cut也可以使用手动的方式来折断或掰断V-Cut的位置,但建议不要使用手动的方式折断或掰断V-Cut,因为手动的时候会因为施力点的关系对PCB造成弯曲,这非常容易造成PCBA上面的电子零件破裂,尤其是电容类零件,进而降低产品的良率与信赖性,有些问题甚至要使用一段时间后才会渐渐显现出来。
V-Cut设计及使用上的限制
V-Cut虽然可以方便我们轻易的将板子分开并去掉板边,但V-Cut也有设计及使用上的限制。
1、V-Cut只能切直线,而且一刀到底,也就是说V-Cut只能切割成一条线直直的从头切到尾,它无法转弯改变方向,也不能像裁缝线一样切一小段后跳掉一小段。
2、PCB厚度太薄也不适合做V-Cut凹槽,一般如果厚度在1.0mm以下的板子,就不建议做V-Cut了,这是因为V-Cut凹槽会破坏原本PCB的结构强度,当有设计V-Cut的板子上面放置有比较重的零件时,会因为重力的关系而使得板子变得容易弯曲,这非常不利SMT的焊接作业(容易造成空焊或短路)。
3、PCB在行经回焊炉的高温时,板子本身就会因为高温超过玻璃转移温度(Tg)而软化变形,如果V-Cut位置及凹槽深度设计得不好,会使得PCB变形更会严重,不利二次回焊制程。
V-Cut的角度定义
一般来说V-Cut有30°、45°、60°三种角度可以定义,最常用的为45°。
V-Cut的角度越大,表示板子边缘被V-Cut吃掉的板材就越多,相对的PCB上的线路就必须更往内缩,以避免被V-Cut切割到,或是裁切V-Cut的时候受损。
V-Cut的角度越小,理论上越有利PCB的空间设计,可是却不利PCB板厂的V-Cut锯片寿命,因为越小的V-Cut角度,就意味著电锯的刀头就要越细薄,也就越容易磨损与折断其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