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实验][七]DS1302时钟+上节LCD显示

楼主(2020-11-10):
ds1302还有一个字节的充电标志位,备用电源为可充电电池可用

此外还有12小时和24小时制

0x84写入时,最高位写1,则切换12小时制

clock.h

clock.c

#ifndef __CLOCK_H__
#define __CLOCK_H__
#include<reg51.h>
sbit DS_IO = P1^0;
sbit DS_SCLK = P1^1;
sbit DS_RST = P1^2;

void ds1302_wri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
void ds1302_set(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ds1302_get(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bcd2decimal(unsigned char bcd);
unsigned char calc_week(unsigned char yy,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endif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lcd.h"

unsigned char sec,min,hour,day,week,month,year;
unsigned int x;
void main(){
//        ds1302_set(0x8E, 0x00);//关闭写保护,允许写入
//        ds1302_set(0x80, 0x34);//写秒
//        ds1302_set(0x82, 0x23);//写分
//        ds1302_set(0x84, 0x15);//写时
//        ds1302_set(0x8E, 0x80);//打开写保护,禁止写入

        lcd_cmd(0x01);//清屏
        lcd_cmd(0x06);//指针自增
        lcd_cmd(0x0C);//显示开,光标关
        lcd_cmd(0x38);//8位接口,两行显示
        while(1){
                sec = ds1302_get(0x81);//读秒
                min = ds1302_get(0x83);//读分
                hour = ds1302_get(0x85);//读时

                day = ds1302_get(0x87);//读日
                month = ds1302_get(0x89);//读月
                week = ds1302_get(0x8b);//读周
                year = ds1302_get(0x8d);//读年

                lcd_dispos(0,0);//显示地址

                lcd_dis("20");
                lcd_write((year>>4) + 48);
                lcd_write((year%16) + 48);
                lcd_write('-');
                lcd_write((month>>4) + 48);
                lcd_write((month%16) + 48);
                lcd_write('-');
                lcd_write((day>>4) + 48);
                lcd_write((day%16) + 48);

                lcd_dispos(1,0);//显示地址

                lcd_write((hour>>4) + 48);
                lcd_write((hour%16) + 48);
                lcd_write(':');
                lcd_write((min>>4) + 48);
                lcd_write((min%16) + 48);
                lcd_write(':');
                lcd_write((sec>>4) + 48);
                lcd_write((sec%16) + 48);

                lcd_dis(" wk ");

                week += 47;
                if(week == 48)
                        week += 7;
                lcd_write(week);

                x= 50000;
                while(x--);
        }
}

void ds1302_wri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DS_SCLK = 0;
                _nop_();
                DS_IO = dat & 0x01;
                _nop_();
                DS_SCLK = 1;
                _nop_();
                dat>>=1;
        }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
        unsigned char i,dat;
        for(i=0;i<8;i++){
                dat>>=1;
                DS_SCLK = 0;
                _nop_();
                if(DS_IO == 1) {
                        dat |= 0x80;
                }
                _nop_();
                DS_SCLK = 1;
                _nop_();
        }
        return dat;
}

void ds1302_set(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DS_RST = 0;
        DS_SCLK = 0;
        DS_RST = 1;
        ds1302_write(addr);
        ds1302_write(dat);
        DS_RST = 0;
}

unsigned char ds1302_get(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
        DS_RST = 0;
        DS_SCLK = 0;
        DS_RST = 1;
        ds1302_write(addr);
        dat = ds1302_read();
        DS_RST = 0;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bcd2decimal(unsigned char bcd){
        return bcd - (bcd>>3)*3;
}

unsigned char calc_week(unsigned char yy,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week = 8;
        unsigned int year;
        year = 2000+yy;
        if(month == 1 || month == 2){
                month += 12;
                year--;
        }
        week = (day+2*month+3*(month+1)/5+year+year/4-year/100+year/400)%7+1;
        return we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