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开发板选5V供电输出只有2V

楼主(2020-11-10):
hc89s003f4开发板选3.3V供电有3.1x应该正常。选5V供电输出只有2V,烧录失败,应该是哪里坏了?LDO吗,5v应该不经过ldo了吧。

网友A:
这个芯片是哪个公司出的?

网友B:
看下原理图啊

网友C:
开发板问题吧

网友D:
可以提供下原理图不

网友D:
有了原理图会更直观的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E:
选5V供电输出只有2V,估计就是LDO坏了,一般不会把usb的5V到MCU的,因为有的mcu对电源比较敏感,usb的纹波比较大。

网友C:
估计就是LD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