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RS-485的多机通信方案探究

楼主(2020-11-10):
嵌入式系统中,多个孤立节点之间的通信越来越重要,尤其是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多节点间通信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功能。由此出现了许多通信手段,如RS-232、RS-485、CAN总线、ZigBee等,综合考虑性能和成本,RS-485通信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通信方式。因此探究高效、实用的多机通信方案具有重大的意义。

1 系统框图
RS-485多机通信结构图如图1所示。若干个RS-485节点通过总线连接,由网关节点轮询访问索要数据,每个网关节点可以动态地配置IP地址,以便上位机可以通过以太网控制网关节点,从而获得每个RS-485终端节点的数据。图1中C节点为控制节点,具有RS-485通信功能,T节点为网关节点,除了RS-485功能外,还具有以太网功能,其作用就是将C节点的数据通过以太网功能传送给上位机。
RS-485的多机通信方案探究
作者:时间:2012-12-24来源:网络收藏

引言
在嵌入式系统中,多个孤立节点之间的通信越来越重要,尤其是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多节点间通信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功能。由此出现了许多通信手段,如RS-232、RS-485、CAN总线、ZigBee等,综合考虑性能和成本,RS-485通信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通信方式。因此探究高效、实用的多机通信方案具有重大的意义。

1 系统框图
RS-485多机通信结构图如图1所示。若干个RS-485节点通过总线连接,由网关节点轮询访问索要数据,每个网关节点可以动态地配置IP地址,以便上位机可以通过以太网控制网关节点,从而获得每个RS-485终端节点的数据。图1中C节点为控制节点,具有RS-485通信功能,T节点为网关节点,除了RS-485功能外,还具有以太网功能,其作用就是将C节点的数据通过以太网功能传送给上位机。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article/153643.htm

2 硬件设计
本文采用新唐科技公司的Cortex-M054探究RS-485多机通信协议。Cortex-M054有两个UART,均可以配置成RS-485模式,此时Cortex-M054通过RTSX引脚自动控制RS-485通信方向。
RS-485通过差分传输,A和B两根信号线铰链在一起来抵消各自的干扰。当A、B信号的电压差大于200mV时,视为逻辑1;当B、A信号的电压差大于200 mV时,视为逻辑0。
RS-485硬件原理图如图2所示。整套RS-485电路独立供电,通过光电耦合器TLP781B+,与系统其他部件分开,以此来隔离干扰。和CAN总线相同,在机群的两端(第一个节点和最后一个节点),必须加上匹配电阻,吸收反射信号,大小为75 Ω左右。中间节点则不需要如此,因此留出了R1的位置,当节点位于机群两端的时候,则焊接上R1,这种方式大大地增强了电路的灵活性。

网友A:
谢谢分享【 RS-485的多机通信方案探究】

网友B:
很多串口兼容的吧

网友C:
主要是如何防止一个节点出错,整个网络挂掉的老生常谈问题,解决了这个,RS485才有真正意义

网友D:
系统框图没有粘贴过来啊

网友E:
各个串口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F:
这是什么形式的网络啊 有容错机制吗

网友G:
有搭建的成熟的平台吗?

网友H:
哪种方式的链接最可靠啊

网友(2021-01-20):
详细介绍见下面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I:
都串口兼容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