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的USB限流芯片PW1503

楼主(2020-11-10):
USB限流芯片,5V输入,输出5V电压,限流值可以通过外围电阻进行调节,PWCHIP产品中可在限流范围0.4A-4.8A,并具有过压关闭保护功能。
过压关闭保护:
如芯片:PW1555USB我们一半插口是5V的,但是有些玩具的产品,小孩或者大人不注意,就把原先玩具的充电器是9V或者12V的接上去时和目前快充市场的品质差的9V,12V20V快充充电器插上供电异常时,满足了芯片过压保护阈值6V以上,隔断输入和输出,保护后面的电路系统,当重新接上5V正常电源,就能恢复正常输出5V和限流功能。同时在输入5.9V时,输出电压也会掐在最高5.6V,更好地保护电路。适用于高品质,高设计,高要求群体工厂。
1, PW1502,常使用于0.4A-2A之间,如0.5A,1A,1.5A可以根据自己设置来调的。输入电压范围在2.5V-5.5V之间,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压差在空载时,是相等的,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也会增加,但是也很低,基本上对比是97%左右,基本是相通的。
2, PW1503,是比PW1502更大电流可达到3A规格的USB限流芯片。输入电压范围在2.5V-5.5V之间,适用于5V1A,5V1.5A,5V2A,5V2.4A,5V3A的限流USB输出应用中。PW1503的测试:输入电压5.2V,输出电压4.96V,负载3A,工作温度大概在55度左右。

3, PW1555是一颗输入电压范围2.5V-15V之间,具有过压关闭保护,可耐30V的输入尖峰电压的限流负载芯片,要三种输出电压模式:3.6V,5V,12V。可通过外围引脚选择。
PW1555的5V输出模式,输入电压范围在3.7V-6V,输入超过6V时,关闭输出。同时输入耐压可达到30V,限制值1A起至最大4.8A之间。
9V输入应用中,要选择12V模式才能满足,由于每个输出电压模式,对应的输入电压范围也是不同的。例如12V模式的话,输入电压范围是8.8V-14V之间,超过输入电压就会关闭输出。同时最大可调限流值4.5A.范围是1A-4.8A之间。
测试情况如下:输入电压9.19V,输出电压9.05V,输出电流3.2A,设置过流点4.8A。工作温度很低,40度左右。
PW1555的12V输出模式限流芯片最大可负载4.8A电流,在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压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在12V输出电压模式时,输入电压不超过14V,超过会关闭输出。计算输入在13.9V时,输出电压最高13V,保护电路。
PW代理商深圳市夸克微科技
郑生: 13528458039
     QQ : 2867714804

网友A:
好人一生平安,楼主辛苦了*@_@*人生就像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喝起来是苦涩的,回味起来却有久久的余香;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