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ADC例程分享

楼主(2020-11-10):
ADC, IO, pi, ni, gp
static VOID ADC_GpioConfig(VOID)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ADC_AdcConfig(VOID)
{
    ADC_InitPara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_Scan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_Continuous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Trig_External = ADC_EXTERNAL_TRIGGER_MOD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_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Channel_Number = 1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_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1, ADC_SAMPLETIME_71POINT5);
    ADC_Enable(ADC1, ENABLE);
    ADC_Calibration(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_Enable(ADC1, ENABLE);
}

VOID DRV_ADC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APB2_DIV12);

    ADC_GpioConfig();
    ADC_AdcConfig();
}

U16 DRV_ADC_GetConversionValue(VOID)
{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网友A:
代码风格良好 非常容易读懂

网友B:
配置的非常详细  没有任何疏漏

网友C:
这个代码非常的实用  我收藏了

网友D:
感觉比工具生成的代码还好

网友E:
楼主有其他采集模式的代码吗

网友F(2021-06-21):
我也来个代码分享,测试ADC+DMA正常运行

uint16_t adc_value[8];

void rcu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dma_config(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u_config();
    /* systick configuration */
    systick_config();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
    /* DMA configuration */
    dma_config();
        /* configure COM port */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0);
    /* ADC configuration */
    adc_config();

    while(1){
                        delay_1ms(1000);
                        printf("\r\n //*******************************//");
                        printf("\r\n PA2 regular channel data = %04d", adc_value[0]);
                        printf("\r\n PC5 regular channel data = %04d", adc_value[1]);
                        printf("\r\n PC4 regular channel data = %04d", adc_value[2]);
                        printf("\r\n PA3 regular channel data = %04d\r\n", adc_value[3]);
                        printf("\r\n PC0 regular channel data = %04d", adc_value[4]);
                        printf("\r\n PA1 regular channel data = %04d", adc_value[5]);
                        printf("\r\n PA0 regular channel data = %04d", adc_value[6]);
                        printf("\r\n PC1 regular channel data = %04d\r\n", adc_value[7]);

    }
}

/*!
    \brief      configure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rcu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enable AD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enable DMA0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 config ADC clock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CKADC_CKAPB2_DIV8);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config the GPIO as analog mode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

}

/*!
    \brief      configure the DMA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dma_config(void)
{
    /* ADC_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data_parameter;

    /* ADC 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0, DMA_CH0);

    /* initialize DMA single data mode */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0));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ENABLE;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addr  = (uint32_t)(&adc_value);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dma_data_parameter.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data_parameter.number       = 8;
    dma_data_parameter.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DMA0, DMA_CH0, &dma_data_parameter);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0, DMA_CH0);

    /* enable DMA channel */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0);
}

/*!
    \brief      configure the ADC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adc_config(void)
{
    /* reset ADC */
    adc_deinit(ADC0);
    /* ADC mode config */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ADC contineous function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ENABLE);
    /* ADC scan mode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8);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2,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1, ADC_CHANNEL_15,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2, ADC_CHANNEL_14,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3, ADC_CHANNEL_3,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4, ADC_CHANNEL_10,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5,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6,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7, ADC_CHANNEL_11,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ADC0);
    delay_1ms(1);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
    adc_dma_mode_enable(ADC0);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0, (uint8_t)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0,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Leviathan1024 :配置为ENABLE,ADC采集后的数据会不准确,你测试下看看
请教一下ADC0可以使用ADC2无法正常使用的原因是什么
ADC_SCAN_MODE 你配置的DISABLE ,不应该是ENABLE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