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定时器程序分享

楼主(2020-11-10):
定时器需要一个时钟输入,在每个时钟触发时,做如下操作
因此,实际配置中需要配置如下几步

时钟源和分频系数等时钟参数
预置值和目标值
计数方式,增长和减少
循环方式,单次还是循环触发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BitState(TIMER2,TIMER_INT_UPDATE) != RESET)
    {
        /* 定时器中断中,第一步必须先清除定时器中断标记,防止中断反复进入 */
        TIMER_ClearIntBitState(TIMER2,TIMER_INT_UPDATE);
        if (gTimerLedFlag != 0)
        {
            DRV_LED_On(DRV_LED1);
            gTimerLedFlag = 0;
            return;
        }
        DRV_LED_Off(DRV_LED1);
        gTimerLedFlag++;
    }

}

VOID DRV_TIMER_Timer2Init(VOID)
{
    TIMER_BaseInitPara TIMER_BaseInitParaStructure;
    NVIC_InitPara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1PERIPH_TIMER2,ENABLE);

    TIMER_DeInit(TIMER2);
    TIMER_BaseInitParaStructure.TIMER_Prescaler = 10800-1; /* 10KHz */
    TIMER_BaseInitParaStructure.TIMER_CounterMode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BaseInitParaStructure.TIMER_Period = 10000-1; /* 10000*10KHz = 1s */
    TIMER_BaseInitParaStructure.TIMER_ClockDivision = TIMER_CDIV_DIV1;
    TIMER_BaseInit(TIMER2,&TIMER_BaseInitParaStructure);

    TIMER_INTConfig(TIMER2, TIMER_INT_UPDAT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 = TIMER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Preempt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Enable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ER_SinglePulseMode(TIMER2, TIMER_SP_MODE_REPETITIVE);
    TIMER_Enable(TIMER2,ENABLE);
}

网友A:
谢谢分享【定时器程序分享】

网友B:
这是把定时器配置成什么模式了啊

网友C:
允许运行过程中更改时钟配置吗

网友D:
预期值和目标值一致吗

网友E:
注释很详细 容易读懂

网友F:
最基础的应用方式的代码 很好

网友G(2020-12-23):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firm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