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_RTC程序分享

楼主(2020-11-10):
RTC(Real_Time Clock)实时时钟,用于得到年、月、日、时、分、秒等时间日期信息。目前几乎已经是统一标准了,如图,32.768K经过15次分频后,恰好是1秒,其它时间只要在1秒频率下计数即可,RTC本质上就是一个1秒计数器。为了方便程序使用,内部会转化成年月日时分秒格式存储,并提供通信接口
static RTC_FirstInit(VOID)
{
    DRV_TRACE("First power on need to configure RTC.");

    /* 选择晶振LSE,低速外部晶振,即32.768Khz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EN);
    while (RCC_GetBitState(RCC_FLAG_LSESTB) == RESET)
    {
    }
    RCC_RTCCLK_Enable(ENABLE);
    RTC_WaitRSF();
    RTC_WaitLWOFF();

    /* 分频,即1Hz */
    RTC_SetPrescaler(32768-1); /* 1s */
    RTC_WaitLWOFF();
}
static time_t RTC_SetTime(VOID)
{
    U32 year = 0xFF;
    U32 mon = 0xFF;
    U32 day = 0xFF;
    U32 hour = 0xFF;
    U32 min = 0xFF;
    U32 sec = 0xFF;
    struct tm t;

    memset(&t, 0, sizeof(t));
    printf("Please Set Time:\r\n");
    printf("Please input year:\r\n");
    scanf("%u", &year);
    printf("year:%u\r\n", year);

    printf("Please input mon:\r\n");
    scanf("%u", &mon);
    printf("mon:%u\r\n", mon);

    printf("Please input day:\r\n");
    scanf("%u", &day);
    printf("day:%u\r\n", day);

    printf("Please input hour:\r\n");
    scanf("%u", &hour);
    printf("hour:%u\r\n", hour);

    printf("Please input min:\r\n");
    scanf("%u", &min);
    printf("min:%u\r\n", min);

    printf("Please input sec:\r\n");
    scanf("%u", &sec);
    printf("sec:%u\r\n", sec);

    t.tm_sec = sec;
    t.tm_min = min;
    t.tm_hour = hour;
    t.tm_mday = day;
    t.tm_mon = mon-1; /* 0-11 */
    t.tm_year = year-1900; /* 从1900年开始开始计算的 */

    APP_DEBUG("%u-%u-%u %u:%u:%u", t.tm_year, t.tm_mon, t.tm_mday, t.tm_hour, t.tm_min, t.tm_sec);
    return(mktime(&t));
}

VOID DRV_RTC_TimeAdjust(IN U32 sec)
{
    RTC_WaitLWOFF();
    RTC_SetCounter(sec);
    RTC_WaitLWOFF();
}

#define time DRV_RTC_GetTime
time_t DRV_RTC_GetTime(time_t *timer)
{
    U32 c = 0;
    c = RTC_GetCounter();
    if (timer != NULL)
    {
        *timer = c;
    }

    return c;
}

VOID APP_RTC_Test(VOID)
{
    BOOL firstBootFlag = FALSE;
    time_t now = 0;

    DRV_POWER_DumpBootReason();

    firstBootFlag = DRV_POWER_IsFirstBoot();
    DRV_RTC_Init(firstBootFlag);
    if (TRUE == firstBootFlag)
    {
        DRV_RTC_TimeAdjust(RTC_SetTime());
    }

    while(1)
    {
        APP_Delay(1000);
        now = time(NULL);
        printf("%s", ctime(&now));
    }
}

网友A:
谢谢分享【GD32_RTC程序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