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发现硬件用户手册中的一处标注错误

楼主(2020-11-10):
    今天准备驱动LCD,在核对扩展卡引脚时发现硬件用户手册中第32页的图形中有一处标注错误:

    其中扩展卡座3中TX、RX的引脚号与扩展卡座1相同,经过我实测,卡座1的标注是正确的,卡座3对应的引脚实际是RD0和RD1,详见下图:

    这个错误对于不使用扩展板的用户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也不会注意到。

网友A:
没看明白卡座是什么,开发板上没看到啊。

网友B:
666,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卡座是什么,开发板上没看到啊。

    卡座是我起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官方的名字是什么。就是一块测试用的扩展板,核心板可以插在扩展板的插槽上,扩展板另外还有三个插器件模块的卡座,插上相应的器件模块,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测试。详情可参见此贴:https://bbs.21ic.com/icview-2866730-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座是我起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官方的名字是什么。就是一块测试用的扩展板,核心板可以插在扩展板的插 ...

你还收到扩展板了吗?我就收到一块裸板啊。

网友C:
我这里是好的。你扩展板的是Curiosity Nano Base for Click boards吗? 万用表量下来卡座1和3的TX RX是直连的。原理图也是直连的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ards_Schematics.pdf
你的扩展板是不是自己改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收到扩展板了吗?我就收到一块裸板啊。

扩展板是我自己绘制并打样的,厂家的板子比较贵,但功能更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是好的。你扩展板的是Curiosity Nano Base for Click boards吗? 万用表量下来卡座1和3的TX R ...

我是自己设计的扩展板,这么说是我当初设计时没有完全按照厂家的线路,错怪厂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自己设计的扩展板,这么说是我当初设计时没有完全按照厂家的线路,错怪厂家了。 ...

应该是这个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