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 V2.2铺铜设置

楼主(2020-11-10):
pads V2.2大家铺铜都有遇到下面问题吗?
1、怎样把铺铜和过孔设置为实心连接,而把铺铜和通孔焊盘设置为十字焊盘连接,我在选项里面的热焊盘设置后,过孔和通孔焊盘都变成十字连接;2、多变形铺铜后角除45度外,还有其他角度,如下图,怎样设置为都是45度

网友A(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