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MultiCentral和Central问题

楼主(2020-11-10):
在Central例程中可以利用串口打印,将接收到的Peripheral例程中的通知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但是MultiCentral例程中没有这段程序。所以无法通过串口打印。
将该段程序添加进入,编译之后执行,没有效果,想请教一下,还有哪块需要更改。
另外在MultiCentral例程中,通过串口助手发现读写操作只进行了一次,如何更改使得其能够进行多次读写操作呢?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MultiCentral连接多个从机时的问题:
在Central例程上,如果一段时间无法和从机相连,串口助手就不在显示数据了,这块应该是自动关掉蓝牙的是吧。
而当连接上从机之后,便可以一直显示数据,也就是蓝牙一直处于工作的状态。
然后在MultiCentral例程中,连接一个从机的时候,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段时间之后,串口调试助手就不在显示数据了。
是否MultiCentral例程需要三个从机都别连上才能一直工作先去?
如果是的话,如何进行修改可以避免只连上一个蓝牙是仍能长期工作下去。

网友A:
顶一下,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