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02:USART Demo

楼主(2020-11-10):
注意,WCH-Link的串口只能发送,不能接收!
直接在上一个LED Demo基础上添加,

添加串口1,通过串口接收中断来接收数据,接收到回车键,一帧数据结束。
主程序里处理串口数据(或丢弃或返回)

用其他usb转ttl工具,,看看显示

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结果,

最后附上工程文件

CH32V103 USART Demo.rar

网友A:
你好,我这边使用WCH-Link是可以进行发送接收的,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串口连接问题,或者用教程中串口例程试验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30387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这边使用WCH-Link是可以进行发送接收的,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串口连接问题,或者用教程中串口例程 ...

我说的是“WCH-Link能发送,不能接收”,不知道你是怎么试的,还有你的串口例程,是用串口2哦,不是串口1,

楼主:
用你的例子,从串口2连到wch-link确实可以收发,而串口1不行,说明板子硬件串口1设计存在问题,串口一还分一路给了db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ISCVLAR
用你的例子,从串口2连到wch-link确实可以收发,而串口1不行,说明板子硬件串口1设计存在问题,串 ...

你好,我这边用串口1试了一下,确实有问题,但我用其他串口调试工具试了没问题,通过用示波器读取信息,发现应该是由MAX232芯片导致的,导致232和TTL只能选择一种,后面应该会用跳帽进行改进,所以Link本身这方面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