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 could not be powered up”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11-10):
用GD32的MCU在Keil MDK 环境下,搭建完工程,编译后使用GD-LINK或者ULINK下载程序时可能遇到如下弹窗,或者错误提示“Ivalid Rom Table”:
解决方法:
点击 按钮,或者菜单Flash – Configure Flash Tool…
打开后选择Debug选项,再点Setting

把设置改成下图设置:

保存设置后,重启开发板,重新编译后,即可正常下载程序了。

网友A:
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错误呢

网友B:
在iar下可以对兆易的芯片进行操作吗

网友C:
这两个选项涉及到什么呢

网友D:
难道不是使用默认的配置 吗

网友E:
这两种reset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F(2022-03-16):
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之前的设备进入深度睡眠模式,需要擦除FLASH,然后重下代码。

网友G:
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