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现象---GD32 MCU程序有时可以运行有时不能

楼主(2020-11-10):
问题描述:

程序进行下载调试一切运行正常,但是在进行复位后,程序就跑飞了不能正常运行!更为奇怪的时有时又可以运行!

原因:

GD的MCU和ST有差异,ST上BOOT0引脚是内部默认拉低的,而GD的BOOT0状态是不定的,从ST转换过来时电路上未做适当修改,导致复位后偶尔可以进入主程序运行,偶尔又不行。

解决方案:

BOOT0使用10K下拉电阻,或直接接地。推荐前者!!!

网友A:
也就是说 需要从硬件上进行调整

网友B:
电阻阻值的选择有没有依据呢

网友C:
手册上的连接应该有吧

网友D:
不定的状态就是定时炸*

网友E:
非常好 这样就能提前避免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