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RTC使用LXTAL时钟源异常

楼主(2020-11-10):
问题描述:

客户在使用40K的内部时钟时钟发现计时异常,然后切换到LXTAL时钟,时钟停止无法运行。

原因:

40k时钟计数异常,是应为RTC的时间存储格式是BCD码,需要转换,客户没有转换,使用LXTAL异常是应为库函数错误,导致时钟无法选择LXTAL作为RTC的时钟。

解决方案:

库函数版本:2017-06-06, V1.0.0, firmware for GD32F3x0
RCU_RTCSRC_LXTAL值错误

更改前
更改后

网友A:
但是运行的时候并没有报错 是吗

网友B:
哦哦  直接调用库函数就能解决了

网友C:
能看到库函数里边的具体内容吗

网友D:
怎么找到的解决方案啊啊 这是

网友E:
这种错误的原因还是比较好定位的

网友F(2022-02-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将rcu_rtc_clock_config(RCU_RTCSRC_LXTAL); 改成rcu_rtc_clock_config(0x100); 还是不行啊

我也是

网友G:
感谢讲解,这是用内部时钟RTC

网友H(2024-07-31):
在嵌入式开发中,使用内部和外部时钟源来驱动实时时钟(RTC)时,遇到计时异常和时钟停止等问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I(2024-09-30):
40k时钟计数异常,是应为RTC的时间存储格式是BCD码,需要转换

网友J:
库函数错误

网友K:
有可能是时钟源配置错误

网友L:
硬件电路问题

网友M:
电源质量差、纹波过大或供电能力不足都可能影响LXTAL的起振和稳定性。

网友N(2024-10-31):
大概率是晶振问题

网友O(2025-05-25):
升级固件库,或者手动修正 RCU_RTCSRC_LXTAL 的宏定义为正确的值,保证RTC时钟源选择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