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通过代码改写N76E003 config

楼主:
通常config是在烧录bin文件时通过ICP方式一起烧录,一般是不建议在代码中修改config,一旦写错那MCU就成“砖”了。
但是总有一些工程师担心产线的工人在烧录芯片时开小差没有按照自己所给的配置值去烧录config,于是就想在代码
里挽回工人的失误,在代码里用IAP方式改写成自己想要的配置值。

好多工程师错误的做法:在代码开始阶段直接写config,这样一来就是每次芯片复位重启都会去写config,这是不对的。
因为config也是flash,一是,它是有擦写次数限制的。二是,flash写入数据是要先擦除一下否则就有可能写入出错。

说这些就是要告诉那些想写config的工程师知道,不要随随便便在代码里就改写config,如果非要去改写config,建议是对
config读出检查一下如果实际值与预期值不一致再去做修改。因为读config没有次数限制。注意改写时需要先擦再写。

如果是用keil开发的工程师这里有福利啦,有现成的参考代码,还可以使用Configuration Wizard功能,可以图形化操作。
不是用keil开发的也可以参考,但是需要自己去修改宏定义。

注意1:写入的新config值需要复位芯片后才会生效。注意2:debug下需要使能OCD Enable,建议在开发最后阶段再把这段代码加入进去。

网友A(2020-11-11):
烧录工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