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之CLK上拉问题

楼主:
N76E003将P02(CLK)引脚配置为上拉端口,且该引脚处于悬空状态。主要是用该引脚作为遥控学习控制端口,引脚为低电平时进入学习状态,平时在上拉作用下为高电平。
最近发现一奇怪现象,通过P16(DAT)引脚置高电平控制P07引脚输出,反复操作P16引脚连接的开关,即改变P16电平,多次操作开关后P07无反应,此时测量一下P02引脚电压5V,P07立即恢复输出,偶尔也不恢复,此时测得P02引脚电压2.9V左右,反复研究没搞明白这是什么原因所致?望各位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2020-11-11):
不懂啊,那些奇怪的引脚能否避开,其他引脚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