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无感FOC方案问答之三: 如何做到轻重载都平稳启转

楼主(2020-11-11):
如果启转电流比较小,轻载启转平稳,重载时就托不动。若启转电流大,重载能转动,轻载转速就容易上冲。
新唐方案是大电流定位后,开始托动,所以轻重载都能转动。如何做到轻载转速不上冲呢?

由于开始电流较大,电流吸着永磁体匀加速转动,二者的夹角开始远小于90度,随着转速的加快,估算出了永磁体位置。接下来就是如何切换到同步的过程了
估算出位置后,继续匀加速转动,这时开始减小电流,即减小转矩,这样电流向量与永磁体的夹角就慢慢变大,接近90度,当二者等于90度时,就切换到同步转动状态。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无论重载、还是轻载, 都是大电流、匀加速转动,磁体位置确定后,用减小电流、减小转矩的办法,逐渐地渡到同步。做到重载时能转动,轻载时转速无上冲。

网友A:
经验好啊。

网友B:
平稳肯定会好些 总结的不错

网友C:
估算这方面要怎么做啊 比较感兴趣

网友D:
感觉对运算能力要求很高啊

网友E:
执行机构都要质量过硬啊

网友F:
解说的非常明白

网友G:
启动的瞬间会产生冲击吗

网友H:
需要一个吸收瞬态电流的部件吗

网友I:
经验之谈啊  非常不错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J:
此方法并不是很好,首先,第一步如果拖动有问题,后面全部不成立;其次,切换过程中,减小电流时,如果角度突然跳变了,就错过接近的90度,后面也不成立;最后,切换过程你要时刻保证你的观测器估算正确,如果速度低估算不正确,全部不成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