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 2KV eft测试出现干扰脉冲

楼主(2020-11-11):
买了一款医疗级别的电源适配器,还是明纬的。说明书上说通过了EFT 2KV的测试。
可是我们自己测得时候还是出现一系列没有滤干净的干扰脉冲,试了好几个都这样。
图示是测得12V直流输出上面的波形。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2021-02-02):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是EFT耦合到电源上面产生的。通过EFT测试,就是在这个测试条件下,不会引起系统工作异常。开关电源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2021-03-06):
很棒帮哦,加油哟

楼主(2021-04-23):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是EFT耦合到电源上面产生的。通过EFT测试,就是在这个测试条件下,不会引起系统工作异常 ...

谢谢。我的理解是如果开关电源通过医疗行业9706.1的检测的话,是不是就不应该出现这种干扰?
或者说开关电源在检测的时候这种波形也是可以接受的,但看起来这幅值还是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