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E103CB用jlink v9无法调试下载(已解决)

楼主(2020-11-11):
问下各位GD32的FAE及各位大咖,我想用jlink v9调试下载GD32E103CB,可是J-Flash里面没有GD32E103的下载驱动,该怎么弄?
keil版本5.14,J-Flash版本6.86g

网友A:
直接选择M4内核,不需要选具体型号,可以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择M4内核,不需要选具体型号,可以直接下载

选M4内核下载也会下载失败

楼主:
引用 楼主:
选M4内核下载也会下载失败

问题解决了,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工程使用的标准固件库中Template里面的工程,板子用的GD32E103C-START,烧录工具jlinkv9,软件keilv5.14、J-Flash v6.8.6g

首先工程设置:Device -> GD32E103CB,Target设置晶振是25M,C/C++ -> define 设置 GD32E103R_START(因为gd32e10x.h中,是用这个宏选择25M晶振,尽量避免改动源码),Debug->设置j-link->跳转到J-Flash选择Cortex-M4->设置SW接口(如果SW Device检测不到驱动,点击Auto Clk自动检测)->Flash Sownload -> Reset and Run,然后编译烧录。

如果提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就是我遇到的问题):来源:https://blog.csdn.net/yufengzheyang/article/details/76954121(问题不一样,解决办法通用)
先断电,把BOOT01BOOT10keil配置修改一下:进入Debug--Settings--Flash Download页面,把ProgramVerifyResetand Run前面的勾干掉,上电,再点击下载,这时可以正常下载,恢复BOOT0接地。再把刚才修改过的Debug配置改回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