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无钱遥控(2272/2262模块)

楼主(2020-11-11):
目前有这么一个需求,无线发射遥控器(PT2262M4模块)上有A、B、C、D四个按键,另一个是接收模块(PT2272M4)的四个D0-4连接着89C52单片机四个IO口,
还有四个IO接着4个LED灯,当按遥控器的A键第一次时,红色LED点亮,当按遥控器的A键第二次时,绿色LED点亮(红LED保持点亮),当按遥控器的A键第三次时,蓝色LED点亮(红、绿LED保持点亮),当按遥控器的A键第四次时,所有LED关闭,再按A第五次时,红色LED再次点亮......如此循环;
遥控器的其它B、C、D还有其它功能,不一一列举,通过对单片机89C52的编程发现单片机接收到的遥控信号不准确,有时按了一次,没有计算到,有时按一次,被计算成两次,非常不可靠,不知有没有做个这方面的专家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A(点评):
nrf24l01了解一下

网友B:
似乎单片机对无线模块有干扰,建议用STC15系列内置振荡器的单片机。
另外,建议IO口串电阻后再与模块连接,模块的电源也加LC滤波;
响应多次的情况可以程序中加入消抖,像按键那样。

网友C:
哦, 20多年前的要求芯片了,  这个芯片功能过于简单,  太容易被盗,  已经不再使用了

网友D:
一个正在使用中的无线水位传送装置,PT2264/2272  +STC15W104/STC15W408AS.   ,正常使用中,暂时没见到异常。

网友E:
你这个,不是老司机带你3个月也搞不出来。你拿的遥控器是,按下就发码,而且是按的时间越长发的越长,按得短发得短。所以接收端要对接收丢失信号计时,丢足够长了就认为当前次结束了。
建议呢,
1.直接把发射脚的信号连出来,至少知道发射信号是怎么一回事。
2.然后把发射脚直接接单片机,干净无干扰的信号能解成功了,再解空间中的无线信号。
3.解空间中的无线信号,把干扰抓出来,软件滤波。
暂时想到这么多,要做好,还得了解更多信息。

网友E(点评):
如果示波器都没有,你这个就没法做了,有逻辑分析仪的话,能帮助快点找干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20多年前的要求芯片了,  这个芯片功能过于简单,  太容易被盗,  已经不再使用了 ...

谢谢,有没有比较新的IC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不是老司机带你3个月也搞不出来。你拿的遥控器是,按下就发码,而且是按的时间越长发的越长,按得 ...

由于买的是套件,没有细致解析,之前主要在单片机上做软件去抖和检测去了。这几天找台示波器抓一下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正在使用中的无线水位传送装置,PT2262/2272  +STC15W104/STC15W408AS.   ,正常使用中,暂时没见到异 ...

非常感谢,看到你用的发射端用的是2264,这现在的问题提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单片机对无线模块有干扰,建议用STC15系列内置振荡器的单片机。
另外,建议IO口串电阻后再与模块连接, ...

收到,我试试,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看到你用的发射端用的是2264,这现在的问题提指教,谢谢

不是自己手上做的产品,靠猜测指导,太难了

网友F:
这东西非常的不安全,发送的是固定的码,非常的容易被干扰和**,早在10几年前的时候,就做过这个芯片的万能解码器,拿到广场上一打开,所有的车在四分钟以内,全部解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非常的不安全,发送的是固定的码,非常的容易被干扰和**,早在10几年前的时候,就做过这个芯片的万能 ...

那些车的遥控器现在基本不用这种编码芯片了,倒是很多很多电动卷闸门还用这个。

网友G:
接收模块有个VT端,收到有效信号并正确解码时,会输出持续高电平,直至信号消失,否则始终保持低电平。你程序要实时检测这个端口的状态,在收到有效信号后,再去读数据是ABCD哪一个,执行相应动作。而且要根据VT端口的状态来计算按键的次数或者是不是换了别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