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003芯片,请问有没哪位是没用到擦写Flash也出现程序丢失的?

楼主(2020-11-11):
从一开始就一直有程序丢失的问题.
问过技术支持,说是程序里用了读写内部FLASH模拟EEPROM保存数据的功能,然后低电压(上电断电)程序跑飞到擦写的位置...
解决办法:
1.读写Flash前判断电压;
2.LVD设置2.0V以上,越高越好;
3.烧录Option设置页读写保护.
这样做之后,确实有改善,丢失程序问题从百分之十降到千分之几,但是还是达不到正常生产要求.

我现在准备外加EEPROM保存数据试试.
请问有没哪位是没用到擦写Flash也出现程序丢失的?如果有就说明加外置EEPROM也没用,我也不用再拿几K产品去赌了.

经过我近一周的测试,现在是晚上十点。我彻底的总结了下: 这颗芯片就是个垃圾。 天地良心,我上电LVD等都判断了,然后只读Flash,没有写。 反复通断电测试。当电源稳定的时候,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一旦电源中继电器反复开关几下,就会出现读flash异常。读啊,没写啊,只是读,读出来的数据都不正确!! 我原以为是写flash的问题,反复测试一周,终于下结论了!....

网友A:
最好硬件增加LVD检测,LVD门限高一些,电源滤波电容大一些。
程序区域必须写保护,防止意外改写。
我一般平时不写内部FLASH模拟的EEPROM,只在掉电前写,数据分2个区域,即使来不及写,还有一个备份可以恢复。

都做了,没用,不仅如此,我还读取了两次flash以确认数据正确。 然而没什么用。

网友B:
增加LVD检测,LVD门限高一些,电源滤波电容大一些

都做了,没用

网友C:
感觉是芯片的设计问题。 我无论是在3V 5V 12V-LDO-5V 应用中都出现程序丢失的情况。 电路中有大电容,有TVS 有100nf滤波,有各种对电源的处理。 但是就是会出现程序丢失的情况, 被这个芯片害死了。
技术支持让我把LVD设置为3V。 也就是说,如果我客户用3V环境,就无法工作了。 简直就是败笔。

网友A:
如果FLASH区域写保护,只操作EEPROM区域,FLASH也会掉程序,那肯定是芯片的设计BUG,还是放弃了好。
有问题的芯片,批量会害死人的。

网友D:
看来国产芯片在各方面的确还是有待提高完善啊

网友C:
我今天测试的:
1. LVD设置3V。BOR设置2.6V.
2. 存储采用双区域地址存储,CRC校验。
3. 读写flash之前,都判断了LVD。

然而,当我通断电测试,十几下就出现了读flash数据不正常的现象。具体为我的0X55都读不到,或者CRC校验不对。 又继续测试,大约半分钟,又出现了。 又继续测试,现在半小时了,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E:
有待完善呀

网友E:
这种bug有时候搞不好搞坏一大片。

网友E:
程序丢失很正常。我经常干。

不仅程序丢失,flash存储的数据也丢失。 已经反复测试好几天了,总结下来了。 我们双区域备份都不行。现在采用3区域数据备份,CRC校验,不通过就读取备份空间里的数据。目前还能用,但是我们深知这个芯片不可靠了。。。。

网友:
外置EEPROM有用吗

网友F:
原厂技术支持,出来说一下啊。

楼主:
虽然谢谢各位的回答,还有一位分享一个星期的测试结果,,,但是,都没真正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G:
我的烧录好,生产中发现千分之几没功能,重烧录又好了,还以为烧录器问题,原来是这个问题

网友G:
兄弟我也是刚用这个芯片,给你说一下吓一跳,我赶紧测了一下,暂时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G:
给你点建议,就算外挂EE,软件设计不当也会出问题。建议EE不能频繁操作,必须在大于安全电压以上工作

这些工作,都做了。 检测电源电压,等待稳定。 三区域备份。等等,能想到的都做了处理。 但是,不行。 仅仅是读flash,没有写,都出错。

网友H:
不会吧,没遇到过,这么弱?

网友I(2020-12-12):
打算用这个IC的,看到这些帖子让我想起了当年用沁恒CH551 碰到问题差不多,万八个产品在国外陆续**弄得我差点倾家荡产吐血啊。

我这次也基本上倾家荡产了。被这个料害的

网友J:
不会吧,这么搓?

网友(2022-03-30):
芯圣一级代理现货供应  需要芯圣ic可联系 企鹅号2914373240   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