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布线

楼主(2020-11-11):
上层是数字地,下层有一部分模拟地。这样模拟信号会受到干扰吗?这样布线合理吗?还是说模拟地和数字地 不能在空间上形成重叠布局?

网友A:
看你的需求。
要求不高的直接用同一个接地也可以。
要求高的要分开说不定还要屏蔽。

网友B:
严格地说,  如果靠近两层,  面积大, 那么会有电容导致串扰, 不过电容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