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我来求一个USB到3串锂电的充放电IC

楼主(2020-11-11):
功能和常见的移动电源一样,普通的移用电源实现单节锂电升到5V,还能用同一个芯片把5V进行降压给电池充电.
我也在需要的功能一样,只不过电池是3串的.平时能通过USB输入升压到3串锂电池的电压,给锂电充电),放电时能将锂电的电压转成USB,如果能支持快充协议就更好,不支持也没关系.目前还没有找到这种芯片,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5V给3串充电这个简单,https://www.pwchip.com/product/PW4053-100.html
放电只能降压芯片来做了https://www.pwchip.com/product/c38.html,我觉得PW2163降压应该适合你,或者PW2330

如图这样子。
如果你是要加充电和放电集合一起的,那就先不用找了。即使有也是贵的我们用不来

网友B(2020-12-31):
5V输入为3节锂电池充电,使用CN3303.
附CN3303技术说明书。

网友B:
CN3303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