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驱动LCD显示屏

楼主(2020-11-11):
    去年评测ATmega4809时,仿造厂家的扩展板自己设计打样了类似的扩展板,扩展板上同样有三个扩展卡座:

    为了适应多种显示屏的测试,这次特地又焊接了一块LCD小板,准备测试LCD5110、LCD19264以及1.8寸TFT彩屏:

    这块小板上还留有测试DS1307日历模块和电子罗盘的接口:

    今天测试了驱动LCD5110和LCD19264两块液晶屏,驱动程序是从之前其他板子测试中移植过来的,除了修改引脚的宏定义外,主要还是使用逻辑分析仪配合调整CLK的延时时间:

    LCD5110可以正常显示,但LCD19264却还有点小问题,就是下载烧录后能正常显示,但重新上电却不能正常显示:

    因为我在测试不使用LCD的复位引脚,而是用一个RC电路进行延时达到复位的目的,初步估计是这个RC电路延时时间太短所致,还需要继续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本次测试的打包压缩文件:

楼主:
    经过测试,在初始化之前加入了长时间延时,顺利地解决了重新上电LCD19264不能正常显示的问题,在下面的代码中,循环180次都不行,要循环190次才能达到延时的要求,为保险起见,我让其循环了200次:
void LCD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0;          //用于循环写入指令
    for(i=0; i<200; i++)        //延时,等待LCD工作正常
        Delay(100);

    for(i=0;i<8;i++)            //循环写入初始化指令
    {
        WriteData(IC[i],0);            //写入指令
    }
/*
    WriteData(0xe2,0);          //显示屏复位指令
    WriteData(0xa3,0);          //设置帧速率[A0: 76fps, A1b: 95fps, A2b: 132fps, A3b: 168fps(fps: frame-per-second)]
    WriteData(0xeb,0);          //设置LCD偏置比(亮度设置)
    WriteData(0x2f,0);          //显示屏功耗设置
    WriteData(0xc2,0);          //设置LCD映射控制
    WriteData(0x81,0);          //设置SEG偏置电压(对比度) 双字节指令
    WriteData(0xb4,0);          //设置SEG偏置电压(对比度) 双字节指令0xb4
    WriteData(0xaf,0);          //开启显示指令
        WriteData(0xa6,0);          //开启正常显示
*/
}

网友A:
这个扩展板, 连接Nano板非常好用

网友B(2024-07-21):
试过硬件的SPI吗

网友C:
不同的 LCD 模块可能对初始化时间的要求不同。调整延时时间时,可以尝试在代码中使用更精确的时间延迟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