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串口无法输出数组

楼主(2020-11-11):
请教下大家我用edbguart例程输出数组,始终接收不到,字符可以收到这是怎么回事,我要输出数组怎么修改

网友A:
printf  不就行了

githua上有printf 移植到单片机的方法
用Atmel start 生成的工程里边没有printf库,怎么加printf库。